一个密封的圆管内装理想空气,活塞运动---请教

楼主(2009-08-16):
一个密封的圆管,只有一面是活动的,内装的是理想空气,如图

圆柱(与圆管完全配合)以不同的速度挤压内部空气,挤压终点一致,请教高手的是推动圆柱所需要的功率是否一样,因为理想气体的状态方程只考虑了初始状态与最终状态,没有考虑运动过程的变化,所以本人在此请求高手予以指点。看看多大的速度后需要考虑运动过程的变化?其实就是活塞运动。

网友:
热力学的基本问题,
你要先设定过程条件,比如绝热,比如等温,设好条件以后,就是纯数学问题,

举例说,绝热条件下,只要压缩速度小于一个值,就只考虑位置关系,但等温条件下,压缩功就与速度有很大关系,

楼主:
也就是说不论绝热还是等温,只要活塞运动速度到了一定程度,都是有影响的了?就节能来说,你觉得这部分压缩功有没有可能最大化的避免呢,前提是我们还必须保持活塞高速运动。

网友:
只有活塞保持高速运动,压缩功无论采用什么方式都不能避免,这是热力学基本常识,

楼主:
呵呵,只有想不到,没有做不到,我告诉你,这不仅可能,而且还很简单,至于材料及工艺等技术都是现行的成熟技术。
开动开动你的脑筋吧。你只要想到一点边,我都可以将它免费告诉你。

网友:
哈哈,我不需要这些免费的东西,我本身玩热机,我需要这些脱离热力学定律的想法有何用途?只能使我挨饿,

我听说过的想法太多了,从微型‘聚变堆’到各种稀奇的燃料,假如这些东西有可行性,明天石油就会大跌,

楼主:
别人搞得那些东西可不可行,我不想多说,因为我不了解。至于压缩功能不能避免,我可以给你提点思路,就是让高速压缩气体所消耗的功与外部负荷消耗的功始终分离,即活塞压缩气体的速度始终是缓慢的,但输出功率向的速度却是高速的,懂了吧,这样你还想不出怎样实现结构,那所以看了本贴的人都可以回家种田去。

网友:
你一小时才完成压缩,而几十分之一秒要完成做功,你的汽车一小时走一厘米,警察也不会干,嘻嘻,太有趣了。

网友:
呵呵,又一个惊人的发现!

楼主:
真是笨,谁说了做功周期长了,其实就是同时做到低速压缩与高速转动,这还想不到吗?
对外输出功是与转动向关联的,不但走的很快,而且压力输出还很平稳。
我对计算机式的“类你人”真是感到失望!

网友:
热工理论是本行业的基础理论,在其没有重大突破的情况下,我只埋头搞我手头的工作——基础理论,让天才们去搞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