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缸内孔加工问题---请教

楼主(2009-08-16):
请教各位
加工气缸内孔要用什么机器才能加工出来,很光滑。

网友:
铝合金型材,滚压

网友:
铸铁钢件都可以滚压

网友A:
我们公司是生产气缸的,主要是从日本来的缸桶型材(铝)也有不锈钢缸桶,少量是加工中心进行内孔加工

网友:
肯定要进一条生产线.最后一到工序好象是珩磨.

网友:
3楼说是滚压啊,我没kanjianguo 哦

楼主(2011-11-02):
引用 网友A:
我们公司是生产气缸的,主要是从日本来的缸桶型材(铝)也有不锈钢缸桶,少量是加工中心进行内孔加工

你们是生产什么品牌的气缸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们是生产什么品牌的气缸

SMC(中国)有限公司

楼主:
是日本的一个大品牌
小弟以后有关气动这方面的问题可以请教您吗

网友:
小气缸可以桁磨,我们公司的气缸都是用砂带磨,气缸都是500mm以上的。

网友B:
我以前在重汽干的就是行磨发动机的缸孔,

网友(2015-11-22):
引用 网友B:
我以前在重汽干的就是行磨发动机的缸孔,

发动机缸体是QT500材料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