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缸体的缸径孔是用什么方法加工的?

楼主(2009-08-16):
大家好!请教各位一个问题,气缸体的缸径孔是用什么加工方法加工而成的,知道的朋友可否告诉小弟。

网友:
论坛上有这方面的资料,建议你多用论坛的搜索功能`

网友:
汽缸缸筒现在的加工工艺是冷拔管绗磨。

楼主:
你说的论坛查找是在什么论坛里可以找得到啊

网友:
3楼是正解,需要更正的是:不是冷拔,是挤压成形加珩磨

网友(2011-05-08):
挤压成形加珩磨...说的很对。。。。。。。。。。。。。。

楼主(2011-11-02):
谢谢各位大哥的回答。。。。。。

网友:
前道工序可以依据加工成本选择,有成品铝合金型材吧,不知道什么工厂性价比好,绗磨上一定要的

网友:
铝合金用冷挤,钢的用冷拔

网友(2013-03-13):
粗镗,半精镗,珩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