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规格内螺纹攻丝---紧急求助

楼主(2009-08-16):
PT11/2 圆锥管螺纹使用什么设备装置来攻丝(大规格内螺纹攻丝)急!急!急!

没有攻丝机, 但有普通车床c6236 一台。 请问还需要什么装置来进行PT1-1/2  PT1-3/4 内螺纹的攻丝 ?

听说要齿轮减速机, 可不知道怎么使用 。 请教各位大师 ,谁见多识广, 知道怎么使用 和 加工?

网友:
买一个攻丝机也没多少钱,万一零件搞废了划不来

网友:
既然有普通车床c6236 ,就人工车呗,圆锥内螺纹我们车的少,但是圆锥外螺纹我们常干,好像是1/16的斜度,一刀成活,我们车间的高手最快一个班车800个。双头的。内螺纹干法是一样的。

楼主:
零件是铸铁的 尺寸较大 长度800多 螺距较大p=2.309
一刀怎么车成 况且有锥度
加上车床回转直径不够
在想想
有点难度的

网友:
你可以找个摇臂钻,用它来加工。1.1/2很用加工

网友:
长度800多?   有这么长的锥螺纹吗?  你要用丝锥攻丝,有这么长的锥型丝锥吗?

楼主:
外形尺寸是800 *150 中间有个孔 要加工PTI-I/2螺纹 安装密封管路用 小车床回转不开 所以不能车削 可要攻丝PTI-I/2 扭矩会很大
听说要用到齿轮减速器和什么组合 来加工
可具体不知道怎么用
所以 请教各位大师

网友:
看不懂,能发个图吗?再想办法。

楼主:
就一个箱体上有个PTI-I/2螺纹孔 是锥度1/16 锥螺纹 底径大概是40-45mm
很简单的图纸
主要是就现有条件下 制定加工工艺
不懂的看前面的介绍

网友:
摇臂钻也可以攻丝

网友:
我以前在做大型油缸时,用摇臂钻做过,不过要有一个专用丝锥夹头.你若是没有专用夹头,而且又是单件的话,那你可以在钻好孔后,先换上一个车床用顶尖,顶住丝锥的顶尖孔.然后用大扳手,套上一根加力杆,二、三个人一起用力扳。

楼主:
大批量的加工

楼主:
PT11/2 圆锥管螺纹使用什么设备装置来攻丝(大规格内螺纹攻丝)急!急!急!

没有攻丝机, 但有普通车床c6236 一台。 请问还需要什么装置来进行PT1-1/2  PT1-3/4 内螺纹的攻丝 ?

听说要齿轮减速机, 可不知道怎么使用 。 请教各位大师 ,谁见多识广, 知道怎么使用 和 加工?外形尺寸是800 *150 中间有个孔 要加工PTI-I/2螺纹 安装密封管路用 小车床回转不开 所以不能车削 可要攻丝PTI-I/2 扭矩会很大
听说要用到齿轮减速器和什么组合 来加工
可具体不知道怎么用
所以 请教各位大   就一个箱体上有个PTI-I/2螺纹孔 是锥度1/16 锥螺纹 底径大概是40-45mm
很简单的图纸
主要是就现有条件下 制定加工工艺
不懂的看前面的介绍
大批量的加工

网友:
想办法把工件固定在大托板上,卡盘夹丝锥·嘿嘿!

网友:
圆锥管螺纹长度800?不有那么长的吧,估计100左右,跟钻杆差不多的

楼主:
PT11/2 圆锥管螺纹使用什么设备装置来攻丝(大规格内螺纹攻丝)急!急!急!

没有攻丝机, 但有普通车床c6236 一台。 请问还需要什么装置来进行PT1-1/2  PT1-3/4 内螺纹的攻丝 ?

听说要齿轮减速机, 可不知道怎么使用 。 请教各位大师 ,谁见多识广, 知道怎么使用 和 加工?外形尺寸是800 *150 中间有个孔 要加工PTI-I/2螺纹 安装密封管路用 小车床回转不开 所以不能车削 可要攻丝PTI-I/2 扭矩会很大
听说要用到齿轮减速器和什么组合 来加工
可具体不知道怎么用
所以 请教各位大   就一个箱体上有个PTI-I/2螺纹孔 是锥度1/16 锥螺纹 底径大概是40-45mm  螺纹长度20mm左右
很简单的图纸
主要是就现有条件下 制定加工工艺
不懂的看前面的介绍
大批量的加工

楼主:
有那位大师知道

网友:
用旋风铣头或许行。

网友:
还是发个图上来吧,否则机械制图就真的以后没人再愿意学了,只要语言描述就行了;

网友:
摇臂钻还是成本低一些.买个攻比夹头.

网友(2009-09-24):
我们的盘上28个2吋的管螺纹,用摇臂不到一小时俩件完工。

网友:
丝锥夹在卡盘上,工件固定在中拖板上,对好高度,移动拖板就可以攻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