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样降低压力和流量

楼主(2009-08-16):
在一台变量泵系统中,系统最大压力35MPa,最大流量400L/min
问:如何使二级压力最大17MPa,同时二级流量保持在0.7L/min.

网友:
减压阀加流量阀就可以了,要求要求高的话可以用比例压力流量阀调节。

网友:
二级压力最大17MPa:在泵的变量控制部分引出控制油,加溢流换向块即可
同时二级流量保持在0.7L/min:这个只能是调速换向块了。
其实不如再加一套电机泵组来得经济。

网友:
减压阀加流量阀。

网友:
双泵吧,调速,减压,损失太大,温度受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