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防震垫铁效果怎么样?

楼主(2009-08-16):
3吨重的数控车床由于基础混泥土深度大概不到10厘米,现在想采用防震垫铁直接安装,不知道这样可行吗?对机床精度和产品质量会有多大的影响?

网友:
边上没有其它重型机床可以

网友:
不行,建议不采用。防震垫铁只能缓解机床与地面间振动,但地基会下沉。

网友:
同意楼上的意见

网友:
地基不打好的话,你以后的问题可能会很多,一些莫名其妙的问题可能根本找不到原因

网友:
如果没有条件重新浇筑地基,可以在底座铺设较大的钢板,再放上调整垫铁,暂时使用。平时注意查看是否有沉降现象。

网友:
如果加工产品精度要求不高的话或者不是粗加工的话,也可以使用。你调试好机床后,抿点水泥,也可以使用的,好多私人企业都那么用。

网友(2009-10-05):
10厘米?  地基早晚是个问题

网友(2010-06-13):
防震垫铁也需要地基好

网友(2010-07-17):
如果是在地面地层,应该可以,还是考虑长远一点,请专业建筑工程人员评估。

网友(2014-09-09):
5年过去了,不知锄禾兄10cm的地基和垫铁用的如何啊??

网友:
非常想知道小型车床,用这种防震可调垫铁,在还不错的地基上,表现如何

网友:
不能回复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