减小SolidWorks文件大小的八种方法

楼主(2009-08-17):
SolidWorks的文件压缩过程中我们发现,在利用压缩软件,如Winzip WinRar等程序进行压缩前,我们可以通过不同的方法来减小SolidWorks文件的大小,您甚至会很惊讶地发现,通过这些方式,可以将完整的 SolidWorks文件压缩至原来的一半甚至数十分之一,这样不仅方便大文件的传递,也可以减小保存SolidWorks文件所需要的保存空间。

    以下将介绍八种缩小SolidWorks文件大小的方法,并且评估每一种方法对于SolidWorks文件的压缩比例。

操作方式

    根据我们的经验与收集的资料整理后,除了使用Winzip&WinRar等一般的压缩工具之外,将缩小SolidWorks文件大小的方法归纳为以下的八种方法:

1. “修改文件属性”法

    此方式适用于SolidWorks的文件,包括零件、组合件与工程图。经过测试,我们发现SolidWorks的图像品质会影响文件的大小,图像的品质越 高,文件越大。因此我们在保存文件时可以将图像的品质设置为最粗糙的数值,请在保存文件时选择菜单上的工具/选项,在文件属性表页上选择【图像品质】,如图一所示。将涂彩的的设置改为自定义,并且将控制杆调整至较快,此时显示图案的图框内会出先比较粗糙的多边形;线架构的部分也请调整为自定义与低(较快) 的位置。这样的调整会让模型的涂彩与线架构显示模式变得比较粗糙,但是这只会影响显示的效果,并不会影响到模型的几何资料。我们曾经对一个大小为 2,665kb的工程图档进行测试,当图像的品质降到最低的设置后保存文件,该文件大小减小为1,765kb,效果非常显著。

2. “另存新档”法

    如果您经常使用MS Word,是否曾经发现,当Word文件不断增加时,做一个另存新档的操作后,文件居然变小了。因此,将SolidWorks的零件文件另存其他文件时, 也可以将一些文件冗长的多余信息忽略后进行保存,进而达到将文件文件缩小的目的。在使用【另存新档】的指令时,SolidWorks会提示您可能出现与组 合件、工程图或者其他参考文件发生关联性的问题,此时在必要的情况下应该选择【另存备份档】选项,如图二所示。请参考后列的统计表格中关于另存新档对于缩 小某些文件的效果是很不错的,但是有些内部资料不是非常零散的文件则不会有显著的效果。

3. “抑制”法

    这种方式的特点就是在保存文件前,先将零件中的所有特征都先抑制起来,即使是组合件也可以将所有的零组件都进行抑制或者隐藏,如此可以将文件急速缩小,观 看文件时再将所有抑制的特征打开出来。如下图中的弹簧文件,没有抑制特征与抑制特制的文件大小相差近30倍。这样的做法配合SolidWorks的模型配 置来设置保存时的模型配置,所有的特征抑制起来当成一个配置,如此在对方恢复抑制时不会发生恢复抑制的错误产生。

4. “包封零件”法

    包封零件就是利用一个填料伸长的特征,将整个零件的实体资料封闭起来,如此可以减少模型最终的几何描述资料,因此可以大大减少模型资料的容量。如下图所 示,一个拥有数百个面资料的模型,利用一个方块填料将其数据包起来再进行保存,其文件大小可以相差三倍之多,但是此法只能用于零件模型上。

5. “模型除料”法

    此法与包封零件的方式类似,不同的是建立一个除料的特征将所有的实体材料都切除掉,尽量将模型的体积与外表几何变得越小与越单纯效果会更好。因为零件几何 无法完全切除,所以必须残留一些材料,但是注意不要造成分离的实体,如图三所示。但是组合件的几何可以利用除料的方式将所有的零组件切除,因此可以大大减 小组合件文件的大小,如图四所示。

6. “缩小视角”法

    缩小视角是将文件缩小最简单的方式,就是利用视角拉近拉远的工具将整个模型图像缩至最小,之后再进行存档。这种方法虽然简单,但是非常不容易拿捏,因为将视角拉得太远,反而会增加文件的大小,如图五所示。

楼主:
7. “隐藏图像”法
   所谓隐藏,就是将SolidWorks的实体与曲面进行隐藏后再进行存档,也就是希望在图形区域内不要看见任何几何资料。如图六所示,在特征管理员的窗口 内选择任何一个实体特征,按下右键进行隐藏实体,如此可以隐藏所有的实体零件。而曲面几何的隐藏则需要逐一地选择,可以从图区内来进行曲面几何资料的隐藏 比较容易。

8. “压缩程序”法

    利用Unfrag.exe的程序将SolidWorks的零件进行压缩处理,它可以消除SolidWorks文件在保存时所留下的零碎资料,进而达到减小 文件容量的目的,这与另存新档的方法有些类似,但是它可以进行批次处理,也不需要打开SolidWorks后一个一个的处理。

    Unfrag.exe是一个免费的软件,您可以在很多的地方进行下载,该程序很小,但是功效一流,目前普遍为SolidWorks的用户接受。经过 Unfrag.exe压缩的SolidWorks文件,其容量明显减小许多,如果您有大量的SolidWorks文件需要备份,建议您先使用 Unfrag.exe程序进行整理压缩。更令人兴奋的是,经过压缩处理的SolidWorks文件,于SolidWorks内打开时,速度明显加快许多。 同时可以保证,无论是在本机或者网络上的文件,都不会因为压缩整理而有任何损坏,可以放心使用。

    该程序的操作界面如图所示,操作方式非常简单,可以指定单一文件,也可以指定整个文件夹或者硬盘来进行SolidWorks的文件压缩。
Unfrag.exe使用方法
    Unfrag.exe可以大量压缩SolidWorks的文件大小,如果SolidWorks的各类文件不断增加其容量时,可以尝试使用Unfrag.exe的整理工具将一些不需要的垃圾资料清除掉,如此可以增加SolidWorks的文件执行效率。
执行Unfrag.exe程序后会出现以下的使用界面:
“Named” 列代表需要压缩的SolidWorks 文件名称。
“Folder” 列代表需要压缩的SolidWorks文件放置目录。
如果是单一文件,将文件由文件总管上直接拖放置放到Unfrag.exe的图标上即可。
    通常我们不会针对一个文件进行压缩,我们会指定一整个目录,甚至包括子目录(请勾选 “Include subfolders” 选项)中的所有SolidWorks文件进行压缩,因此请用 “Browser….” 的按键将所要压缩文件的目录指定出来后按下 “Unfrag” 即可,不需要去键入任何文件于 “Named” 的列上。

    以上所提到的八种方式中,“修改文件属性”法、“另存新档”法、“缩小视角”法、“压缩程序”法,这四种方式都不会对SolidWorks的文件本身的特 征或者零件几何产生任何伤害与影响,并且可以直接打开后使用。但是其他的方式在打开时,则会有一些工作需要进行。同时要注意的是,当文件的特征进行抑制之后,可能会影响到组合件、工程图或者对其他参考这些特征所产生的关联设计造成错误,因此你必须将这些被抑制过的特征重新解除抑制状态后才能重建其他的工程图与组合件等文件,否则您会有一堆的错误产生。还有当您将零组件进行隐藏后再保存,对于打开文件的人并不清楚这些文件的几何外行为何,因此可能造成组合件上的零组件遗失,或者有可能产生沟通上的问题。因此使用“抑制”法、“包封零件”法、“模型除料”法、“隐藏图像”法时,寄送与接收的双方于交付文件之前 都必须有相对的认知与沟通说明,这是比较麻烦的地方。
    为了明确说明利用这几种方式所可能产生的效果,针对SolidWorks的文件我们收集了一些测试资料供用户们参考。需要说明的是,对于一个特定的SolidWorks模型来说,文件的大小并不是固定的,保存文件之前对于文件模型的操作步骤、打开相关文件的数量等因素都有可能对文件保存的大小有影响。对于我们所提供的例子而言,保存文件后最大的容量曾经高达5,090kb之多。经过多次的试验,我们选择一个大小较为稳定的状态进行测试。

为了保障测试的合理性,我们采用相同的测试条件:
1. 文件相同,也就是在Windows文件总管内复制多个相同的文件,原始文件大小为2,681,856B。
2. 打开单一文件窗口,也就是一次只打开一个文件窗口。
3. 操作方式相同,也就是打开文件后只进行必须的操作与保存,没有其他多余的动作。
4. 模型上的色彩与查看设置都相同。
5. SolidWorks上的各种环境设置都相同。
6. 关闭文件后才进行文件大小的查看,而不是在文件打开的状态下查看容量大小。

结论
A.通过测试纪录表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到以下几个结论:
单独使用“抑制”、“包封零件”、“模型除料”、“另存新档”等方式对于减小文件大小的效果非常明显。
B.结合“抑制”、“包封零件”、“模型除料”与“另存新档”等方法可以大大减小文件的容量。
C.Unfrag.exe的压缩工具,其效果相当于“另存新档”,经过Unfrag.exe压缩过的文件对于另存新档没有显著作用。
     因此,您若是要通过互联网来传递SolidWorks文件时,我们会建议您使用以下的方式先进行文件的压缩处理:
1. 对于单一的SolidWorks文件文件可以采用【“抑制”+“另存新档”】、【“包封零件”+“另存 新档”】或者【“模型除料”+“另存新档”】,尤其以【“抑制”+“另存新档”】最好。
2. 对于整组文件的传递,可以采用“抑制”法,并且结合“压缩程序”法。但是必须要求对方接收文件后能够了解,并且正确解除抑制的特征与零组件。
3.考虑到既要节省空间又要使用方便,对于整个目录下的文件保存,应该直接使用Unfrag.exe压缩工具法来进行。
 4. 在产品设计的过程中,随时使用Unfrag.exe压缩工具来处理SolidWorks文件,对于保存空间与打开效率可以提升不少。
    最后您可以再使用WinZip或者WinRar再进行一次压缩,表中的零件测试对于Rar的压缩效果也是非常可观的。

网友:
这些方法确实不错。可节约不少空间的开支。

网友:
文件大小到没什么关系,主要是打开文件的速度越快越好

网友(2017-02-02):
Thanks a lot,this is a good wa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