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想买2台激光机,请问哪个品牌好?

楼主(2009-08-17):
最近公司急需添置2台激光机,目前接触了马扎克(390W)和普瑞玛(330W)的机型,价格上普瑞玛稍微便宜点,从功能上更喜欢马扎克。
但是有个问题,马扎克交货要3个月,普瑞玛的月底就可以交付使用。
请问各位还有没其他好的推荐,我怕买了普瑞玛的又后悔了,300多扔进去买不到合适的机型就郁闷了……

公司主要用来加工通讯用机箱机柜,切割材料包括碳钢板(通常为6mm以下,偶尔有12mm-20mm的),铝板(6mm以下),铜板(6mm以下),有机玻璃板等

网友:
最近公司急需添置2台激光机,目前接触了马扎克(390W)和普瑞玛(330W)的机型,价格上普瑞玛稍微便宜点,从功能上更喜欢马扎克。
但是有个问题,马扎克交货要3个月,普瑞玛的月底就可以交付使用。
请问各位还有没 ...
引用 网友A:

你谈的390W,330W的激光机是不能切割6MM铜板或铝板的,切割6MM铜板建议使用意大利萨瓦尼尼的3000W光纤激光机。
切割16MM以下碳钢板,通快,百超,三菱,意大利普瑞马等和国产的华工法利莱,大同,团结普瑞马等都可以。

网友:
萨瓦尼尼的光纤激光是2kw,可以割5mm黄铜和紫铜,纯铝也没问题,碳钢切割厚度为18mm。采用光纤激光发生器,并用光纤传输激光,没有外光路设计,是真正的“定长光路”,而且切割头的运动类似于飞行光路,比马扎克那种像混合光路一样的运动的所谓定长光路要快得多。我手上有一个样件,是0.8的镀锌板,切割速度为42m/min,并且可以在这块板上割出直径0.2的孔!

网友:
大族激光-国内2009年销量第一的激光切割机,总有一款适合您!

网友:
一分钱一分货,看你的需要了
主要加工什么样的板材
参观过500W 的通快激光切割机,不错

网友:
3200W以下,建议买通快。马扎克的肯定比普瑞玛的好,毋须多疑;但是,如果考虑到售后的话,建议还是买普瑞玛的吧!不建议用激光切割机切铜和铝合金,如果真要切,建议把金属表面涂黑!

网友:
楼主:您好!根据贵司产品要求,没必要买进口的设备,大族激光生产的激光切割机完全能达到贵司要求,一台配大族激光自产激光器(用于切割碳钢、不锈钢、有机玻璃等),只需150万左右;一台配进口光纤激光器(可用于连续切割铝和铜,该机切割速度快,运行成本低),价格为300万左右,投资回报率最快,运行成本最低,且大族激光09年销量第一,售后服务有保障,欢迎垂询!电话:0755-86163907

网友:
买通快吧!专业提供激光机切割机镜片www.hymore.com张生13880528772

网友:
应该买团结的,他们的销量很好,我去过!

网友:
你是只去过,怎么了解很好,托?

网友:
是经常在这个网上吗?不是托!我是做切割机的,是等离子切割!

网友(2009-12-22):
建议意大利普瑞玛的,性价比很高。全飞行光路。操作简单。

网友:
我们一台芬宝,一台百超,全部是3000W左右的,准备再加一台:在芬宝、百超、LVD、通快里面选

网友:
你们都是搞激光的吗  你们的技术太落后了   不用涂黑    用别的镜子不就好了

网友:
我家六台沈阳的

网友(2011-11-30):
伟迪捷的这类产品不错,热转印打码机  喷码机墨水 小字符喷码机  喷码机厂家 喷码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