滚齿机能滚多硬的齿轮?

楼主(2009-08-17):
模数小于0.5,直径小于10的小齿轮,原料调质时全淬成30~44HRC,不会再淬火了,普通滚齿机滚不滚得动哟?量也少,不晓得别人给不给做。

网友:
肯定给你做的,你给人家钱多点

网友:
肯定给你做!

网友:
只要给钱  你要别人做什么都有人会做

嘿嘿

网友:
没加工过,滚齿机加工出来成本不见得低,找到适合的设备厂家1pcs也给做的啊

网友:
直齿的话  可以考虑线割

网友:
可以做,50度以下的都没有问题,数控机甚至可以热处理后再精加工,至于价格吗,影响因素就比较多了。

网友:
滚齿之前是不做热处理,肯定能加工.

网友:
可以加工,但是刀具成本太大!

网友:
用合金的滚刀,呵呵~齿轮外行,不知道说得对不对

网友(2010-01-16):
可以加工,现在硬切设备和刀具都是有的。价格不好说

网友:
肯定可以加工的,就是钱的问题。

网友:
滚齿可以,线切割也可以

网友:
滚硬齿面是用专用的硬齿面滚齿机+硬质合金滚刀。普通的滚齿机是不用加工硬齿面的。

网友:
与滚齿机无关,主要是刀具的选择。

网友:
要考虑好啊,呵呵

网友:
14楼正解,我们公司就有那个设备,普通的滚齿机没几天就没精度了。

网友:
杨大侠还是很厉害的

网友:
同意10楼的!!!

网友:
用镀钛的滚刀可以滚.

网友:
楼上说的对,这类滚刀我强项,干滚,湿滚随便你

网友:
直齿的话  可以考虑激光切割

网友:
专家就是不一样啊,听杨大侠的没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