滚齿机能滚多硬的齿轮?

楼主(2009-08-17):
模数小于0.5,直径小于10的小齿轮,原料调质时全淬成30~44HRC,不会再淬火了,普通滚齿机滚不滚得动哟?量也少,不晓得别人给不给做。

网友:
有点硬,最好是回火,28-30HRC差不多,不然,估计没人做

网友:
这个硬度对于硬质合金滚刀倒是没有问题。

只不过很少有人直接把淬硬的毛坯拿来滚。

小余量第二次滚削倒是常见的,相关术语SKIVING(刮削)。

进口的床子上都有相关附件(利用霍尔原理区分齿部或齿槽)。

附件是瑞士莫尼埃查纳 兰博特瓦里公司滚齿机SKIVING的视频片段。

网友:
关键并不在于机床,而在于刀具。有合适的刀具还是可以的

网友:
你的原料要回火过,否则没有办法加工

网友:
为什么不先滚齿完了再去淬火,也能保证齿轮的强度

楼主:
为什么不先滚齿完了再去淬火,也能保证齿轮的强度
引用 网友A:

多一道工序的后果是什么?

公司实际情况是:

多一道工序就意味着至少多两道工序。
多一道工序就意味着加工周期延长至少2-4周。
多一道工序就意味着加工成本增加n倍。
多一道工序就意味着可用产品(不是指合格)减少50%。
多一道工序就意味着被其它人骂,被领导说死脑筋。
多一道工序就意味着你在领导眼中不会搞设计。
多一道工序就意味着你的产品出来时间延长2个月(翻一翻了)
多一道工序就意味着你的钱钱长时间不会增加。
多一道工序就意味着你可以滚蛋了。
...............

网友:
滚齿机可以加工,滚刀的成本太大了!

网友(2010-01-16):
能加工,要看刀

网友:
给个在线视频,增加感性认识:

这个视频显示的是淬火后蜗杆的旋风铣(HRC58, 在3分33秒以后):

或者直接去优酷看大图: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TQ0OTIxMTEy.html

这个视频中显示的是淬火后齿轴的滚齿(也应该能达到HRC58,在6分15秒以后):

或者直接去优酷看大图: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TQ0MTk0ODE2.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