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度变送器,铂热电阻,热电偶的区别和应用场合---请教

楼主(2009-08-17):
哪位知道温度变送器,铂热电阻,热电偶的区别和应用场合 谢谢

网友(2009-09-23):
一般工业测量中,RTD(热电阻)用于低温测量,
TC(热电偶)用于高温测量,
是基本测温元件。
如果要把电阻信号或电势信号转换成标准信号,则要用到温度传感器。
一般的温度传感器包括RTD或TC和电路转换部分。

网友(2009-10-27):
铂热电阻和热电偶是温度测量元件,只是将温度的高低转化成电信号,它是不能远传的,传远了,信号会衰减,并容易受到干扰而不准。使用了变送器,就可以将取出的信号变成电压信号或是电流信号,可以在比较远的范围内传送而不走样,便于远程控制。如发电厂化工厂等等在中央控制室就可以知道各个设备的运行状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