矮平房内想放置3吨重的机床,地基该怎么做?

楼主(2009-08-17):
矮平房内想放置3吨重的机器,请问这个机床的地基该怎么做?现成的地基大概连砂石深度也就40厘米左右,混泥土大概不到10厘米吧,(我猜想的,对地基知识一点不懂)

网友:
首先要知道你房子下面地基的状况,比如持力层在多深的位置,成分是什么,这个可以找人勘探,也可以自己用‘洛阳铲’勘查一下,就是盗墓的那种‘洛阳铲’,

勘探完以后,作你基础设计,比如基础块多厚,怎么配筋,

再验算基础对你原来结构的影响,比如对你原来柱基的沉降作用,否则可能设备安装好房子就倒了,

很简单的问题,现场看一下,打个孔,至少打三米,把土样提上来,画个配筋图就可以了,小玩意了。

楼主:
首先要知道你房子下面地基的状况,比如持力层在多深的位置,成分是什么,这个可以找人勘探,也可以自己用‘洛阳铲’勘查一下,就是盗墓的那种‘洛阳铲’,

勘探完以后,作你基础设计,比如基础块多厚,怎么配筋, ...
引用 网友A:

地基挖好了,房子就倒了~~~真够危险的。那我挖洞就小些,浅些这样应该不会倒了吧,哪个一点不懂呀,倒了就麻烦了

网友:
洛阳挖的洞不大,房子一般是不会倒的.地基不好,这么重的床子放在上面,地面肯定要下沉的.挖一下就倒的房子,还能用来做厂房!住人也成了问题.

网友:
机床的说明书上都有配套地基基础的方案,做好按其施工。
3T的机床不是大型设备,也可在地面铺设钢板,用弹性垫铁支撑机床(限普通机加工机床).

网友:
我有的时候,特别不理解大家为什么要‘估计’一个事情,明明有明确的办法,有完全可靠的方式作一件事,但不那么做,要估计,为什么要估计?上海的楼倒了,就是‘估计’的结果。

网友:
怎么又改标题了,据楼主讲挖基础房都要倒,3T的冲床还是不要安装了。

楼主:
怎么又改标题了,据楼主讲挖基础房都要倒,3T的冲床还是不要安装了。
引用 网友B:

标题我一直没改哦

网友(2010-01-23):
我有的时候,特别不理解大家为什么要‘估计’一个事情,明明有明确的办法,有完全可靠的方式作一件事,但不那么做,要估计,为什么要估计?上海的楼倒了,就是‘估计’的结果。
引用 网友A:

上海的楼是那个民工推倒的!
法院因为此民工因操作不当以亡而免于刑事处理
平房放机器有可能很悬
因为有先例
你也可以说是......而倒的
所以大家都说“估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