装配机器---求助

楼主(2009-08-17):
如图,上面黑色的是注塑件,下面是塑料珠子,注塑件有倒扣,要把塑料珠子装进注塑件里。
珠子有直径8mm和直径6mm两种规格。
要做个机器自动装配,在保证质量和设备性价比前提下,当然效率越高越好。
朋友的委托,但我不会做这一类的设备。哪位朋友可以做,并且可以较快完成的话,烦请短信给我报价。

楼主:
珠子放到塑胶件上面以后,轻轻一压就进去了。

网友:
海山兄应该比较专业

网友:
这个应该是相对比较简单的装配,上料速度就是装配速度

网友:
呵呵,这个没问题,可以给我些具体尺寸吗?我做个方案与报价给你

楼主:
谢谢聂俊!
我没有拿到CAD图纸。
珠子有直径8mm和直径6mm两种规格,其余尺寸能否按首帖给的图片先估算一下?

楼主:
海山兄应该比较专业
引用 网友A:

谢谢,我和他联系试试。

网友:
害怕伏枥 友好!
.
该装配机基本结构为:
1、振动输送器。
2、零件理形。
3、蛇形管输送。
4、“负压吸附”式形腔模具。
5、轨道滑台缓冲挤压。
.
往复方式可以是凸轮结构,也可以是曲柄链杆结构
.
syw  090818---05.01

网友:
害怕伏枥  老师好!
参考你给予的图片加CAD图.我很怀疑类似我工厂先生产的产品...水钻..不知道是与不是..

网友:
syw开门造车 老师好!
基于您讲的那个震动输送器..你的这个是上料方式?也是就是图型上的珠子上料方式吗?可都详细介绍下??
您在参考下我公司现在的那种方式...他是一电磁震动器.震动器上放置一个治具盘..治具上放一个料斗..
靠自身重力掉料.入盘..震动...
还想请教下!您讲的蛇形管输送?!可否能详细介绍?很希望得到你的指点!为谢!

网友:
两套振动盘给料,机械手夹取,然后直线压入!每小时4000只!

网友:
如果是圆形的装配位会简单一些,但是我看伏枥大哥的图纸好像是六角形的,这会给自动装配定位带来一些麻烦.

网友:
本人没做过这样的设备,但想想应该不是很难

网友:
谢谢彭老师及各位对我的关心。

这个机器应该不难,要稍微注意下尺寸公差。

关键是价格及效率,我稍微估算下再回复。

网友:
两套振动盘给料,机械手夹取,然后直线压入!每小时4000只!
引用 网友B:

4000只,就是每分钟66个,每秒1个,应该做不到,或者成本很贵的!机械手直线进给的话很慢,走插补很快,但造价贵!估计这个玩意也就几万块的东东!3秒左右吧一个!

以上纯属个人看法!

网友B:
4000只,就是每分钟66个,每秒1个,应该做不到,或者成本很贵的!机械手直线进给的话很慢,走插补很快,但造价贵!估计这个玩意也就几万块的东东!3秒左右吧一个!

以上纯属个人看法!
引用 网友C:

3秒一个我估计没人会买了!

网友C:
3秒是太长了,所以不可能用机械手,用送料转盘的方式,一边送塑件件,一边送玻璃珠,到固定位置压合即可。
问题:玻璃珠能在振动盘内壁长时间碰撞吗?

网友:
我有点和楼上的想法 不谋而合

网友:
塑料珠子表面要求高是不能用震盘的!否则结果会比较惨~~

网友D:
如果半自动的话,一小时可以做二万.

网友(2013-07-28):
引用 网友C:
3秒是太长了,所以不可能用机械手,用送料转盘的方式,一边送塑件件,一边送玻璃珠,到固定位置压合即可。
...

我们做装配可以做到1.5秒内。最快可以到1秒。

网友:
要考虑性价比

网友(2013-08-27):
做的真好,有水平大师

网友:
菜鸟来学习,坐看众大侠

网友:
这个藐视不难吧!

网友:
不难做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如果半自动的话,一小时可以做二万.

一小时二万个????我没看错吧

网友(2014-06-24):
振动盘不二的选择。

网友(2015-05-15):
引用 楼主:
珠子放到塑胶件上面以后,轻轻一压就进去了。

不知道彭老的这个项目怎么样了?

网友(2016-05-03):
旁观高手讨论问题,可以学很多呃。

网友:
能否上个简图,这样更容易明白。

网友:
新人表示这个项目最终会是怎样的方案,前辈介意成功后放个大概的图片出来么?

网友:
菜鸟旁观学习

网友E(2019-02-01):
感觉好多人都不在论坛上活跃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感觉好多人都不在论坛上活跃了。。。

置顶的帖子都是五六年前发表的,可见机械行业现在到了什么地步

网友E:
引用 网友F:
置顶的帖子都是五六年前发表的,可见机械行业现在到了什么地步

这行是不是没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行是不是没落了?

都转行了,没多少利润,工资不高,还事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