粗铰给精铰给的余量大概是多少?

楼主(2009-08-17):
请问粗铰给精铰给的余量大概是多少。

粗铰和精铰参数上有什么不同~

例如:Φ11的孔 深度85

网友:
0.05左右 ,其实铰削加工多半是凭经验的。多试几次吧

网友(2009-12-02):
一般情况下是0.5,如:Φ11孔的话,粗加工10.5 精加工11

网友:
什么材质,什么刀具,什么设备,主要是什么公差等级

网友:
按设备的状况,我们以前加工中心上一般是留0.5,分两刀来完成

网友:
一般情况下是0.5,如:Φ11孔的话,粗加工10.5 精加工11
引用 网友A:

这是最基本的常识,铰孔余量一般为0.15-0.20左右,余量0.5的话,很容易造成铰刀振动,使铰后的孔产生“棱圆”现象,也容易损坏刀具。作为斑竹怎么回答得这么不负责任

网友:
2楼正解。正解

网友:
0.1以下,铰孔余量太大会挤花加工表面,甚至断刀

网友:
楼主所提供的信息不够详细啊!
比如说,D11H7的孔,铝合金,就不需要粗铰了,直接钻孔到10.5-10.7,然后精加工到位就可以了;
如果是铸铁H7精度的孔,直径方向留0.3左右的余量也可以了;
如果是精度更高的孔,那就另当别论了。

网友:
实际经验很重要。

网友(2010-01-06):
主要根据所加工的工件材质.刀具与机床0.15-0.3

网友:
精铰一般上是单边0.05~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