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长高速钢钻头,加工灰铸铁,如何才能不断?

楼主(2009-08-17):
我这里有一个直径是3.5 毫米,有效长度是180毫米的高速钢钻头,加工灰铸铁,请问在使用的时候要注意什么才能不断?或者怎么应用?

谢谢!

网友:
底进给 勤排削

网友:
加工灰铸铁,主要是控制温度,切削速度不要太快,钻头温度不高,一般不会断。

网友:
铸铁很好钻的,不要一次钻到底,多次提钻头排削

网友A:
分段加工,使用不同长度的钻头。
如上所说,缓进给,勤退,冷却好。
用枪钻很好的,要看批量。

网友(2009-10-06):
要打引导孔

网友:
如有条件可水平钻孔,便于排削。转速不要太高,目的是尽量减小钻头侧面摩擦生热,进给要慢一些,勤排削。

楼主(2012-03-14):
引用 网友A:
分段加工,使用不同长度的钻头。
如上所说,缓进给,勤退,冷却好。
用枪钻很好的,要看批量。

高速钢钻头一次加工多深,退一次刀比较合适?  或者说应该钻多少倍径?

例如D10毫米的钻头,做40CR  钻10毫米,  20毫米  30毫米 40毫米 还是50毫米深以后,就要退到了。

哪位老兄有经验

网友(2012-10-24):
考虑内冷高速钢钻头,问题迎刃而解。(德国钴领M35直柄)

网友(2013-11-23):
可用高速钢内冷钻,先打引导孔,然后一次性可以钻到底,提高加工效率,快速冷却,排屑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