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油机功率不足如何维修?

楼主(2009-08-17):
汽油机功率不足如何维修? 压缩比如何计算?

网友:
汽油机功率不足可以从以下几点考虑:
  清洗空滤器
  清洗化油器
  检查火花塞和气门间隙
  清除缸内积碳
  检查活塞环
压缩比等于气缸总容积(汽缸排量+燃烧室容积)/燃烧室容积。

网友:
压缩比等于气缸总容积(汽缸排量+燃烧室容积)/燃烧室容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