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面磨床的充退磁器---求助

楼主(2009-08-17):
一台四川磨床厂制造的M7130C平面磨床,电磁盘无磁经检查磁盘线断了,接好后线顺便测量了整流输出电压,竟然是350伏,用万用表一只表笔对地,另一支表笔分别测量输出端(两根)均是120伏,不知是不是故障,也不敢试车啊!请教高手指点再试车了。
电路图上只标注了,经变压器出来的220伏电压送给充退磁器,没有充退磁器的电路图,也没有标注充退磁器的输出电压,(清单上标注电磁盘是110伏的),谢谢大家了,

网友:
差不多在350V,因为变压器输出交流电压是220V,经整流器整流,得到的直流电压就是在300V以上,应该不是故障.

楼主:
这就是说,清单上标注的110伏电磁盘是可以在350伏上使用的,谢谢了
另外请教杨版主;“本主题由 老鹰 于 昨天 22:54 限时高亮”这是什么意思啊

网友:
意思是让更多的网友关注楼主发的帖子.

网友:
110伏电磁盘是不可以在350伏电源上使用的!

给楼主附分M7130的电路图参考,图中TC为电磁吸盘,1KB是为电磁吸盘供电的变压器,400VA,入220V出145V。

测量电压380V可能是空载电压,最好加负载再测量以下实际电压,没有问题再正常使用。用2个220V100W普通灯炮串联接到连接电磁吸盘的电源线上,看实际电压是否是110V-150V。如超出过大,再检查是否有其他故障。

网友:
LZ的机器定是外接磁盘控制器的机器,220变压器输出到控制器里,在经过控制器到磁盘,可进行吸着、退磁操作,一般来说吸盘的电阻值在78欧母左右,是吸盘里的两组线圈的电阻值并联之和,工作电压是110左右,太大的电压会烧坏吸盘,由变压器整流输出经绕线电阻减流降压给吸盘,吸盘吸着工作,退磁时利用PTC元件给吸盘一个由大到小的瞬时电压,吸盘退磁。退磁的原理和彩色电视机消磁原理一样。

网友(2009-12-09):
北京机床维修 说的很对

网友:
北京机床维修 说的很对
引用 网友A:

呵呵 ,谢谢.都是行家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