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工柴油机缸盖,导管压裂---求助

楼主(2009-08-18):
我这里是加工柴油机缸盖的,现有个难题向大家请教,先谢了!
材质蠕墨铸铁,孔径16H7,深60的通孔;加工出该孔后压装外圆16、长80的导管(过盈量在3-4C左右,液氮冻过),压装时常
出现导管压裂的情况,头痛啊!!
(水平有限,可能描述的不是很清楚,那位仁兄有高见,可以回帖提问,随时恭候!)

网友:
你的孔和导管的配合代号是多少?

网友:
导管不要用液氮冻,沾点润滑油直接砸就可以…座圈可以用液氮!

楼主:
2楼的大哥:孔是16H7(+0.018^0),导管是16r6(+0.034^+0.023),烦请指教,谢谢!
3楼的大哥:我现在也是用这个方法,是到别的厂子看来的,有效果,但还是偶尔有压烂孔口端面的(与压头接 触的端面);而且为什么这么做有效,我也不明白,大哥能解释一下吗??谢谢!!

网友:
导管用液氮冻材质变脆,容易裂开,可否用加热孔的方法装配。

网友:
没做过,只发表下个个意见。
很多材料怕冻的,你还液氮,冻后变脆,再加个冻后拿来装配,又突然变热,内外不平衡。

以前我见车间做过赢,都采用油压,不过表面质量要好,压不动,就抹点油,轻松进去。

还有采用火烧的,简单的直接用吹灯,大点的用土炉子,就是用个铁皮围起,扔些柴火。

其实不管用什么,都是减少压入力,而压入力与摩擦系数及压紧力有关。
冷或热就是减小压紧力,打油就是减小摩擦系数。

打油是很方便的,特别是只密封不传扭矩情况下,一下就减了N倍力

压入端面要有倒角,角度小而长

楼主:
谢谢5楼和6楼的大哥,还有一个问题,这个加热的温度控制在几度比较好呢?谢谢!!

网友:
楼主是给玉柴配套吗?去过你们那里几次。也可以从另一方面考虑,你的那两个尺寸总是要检的吧,过盈量从0.005到0.034之间分布比较大,试验一下不加热裂开的过盈多少,以后分组选用合适的过盈量不用加热压,而且产品一致性好。

网友:
不太明白俺也是这样砸的,我们的咋没你说的那中压烂

楼主:
多谢8、9楼的大哥。
我们是玉柴配套的,专做缸盖!
现在出现个新情况,用另一个厂家的导管,没出现有压裂的,怀疑是导管材质有问题,于是检了两种
导管的材质比对(外形尺寸没问题),发现差别又不大,故想追究问题导管厂家责任也无从下手,正在跟他们扯皮,郁闷啊!

网友:
呵呵呵,既然肯定材质没问题,那就用我的方法试试,开始麻烦点,压之前做记录,之后观察统计压裂的实际过盈量看看有没有一定的关联(另一个厂家导管外圆直径、直线度和经常压裂的产品也对比一下,反正你正跟人家扯皮,扯皮的时候顺便做点实事)

网友:
装配条件是什么?
工装什么样的?

装配的两部分都是贵司生产,装配完成后送玉柴,还是做一部分缸盖去那边组装?

图纸是玉柴给的还是贵司自己做完让玉柴承认的?样件有没有做过相关实验?PPAP过程记录了那些问题?

分析一下上述问题,看是否能找到解决的途径。

楼主:
谢谢扬天测量大哥,我试试看!
答12搂大哥:导管图纸及缸盖是玉柴提供,导管也是玉柴采购及检验合格后我们再领用的,其实也没什么工装,就是把零件平放在液压机上直接压而已,装备条件都是按玉柴提供的图纸的要求进行的!.PPAP都是应付着做(小公司而已,老板不重视,玉柴也马虎,见笑了),意义不大!

网友:
哈哈哈哈,草原狼有点老外了,中国的很多企业PPAP和9000认证一样的性质,反正我遇到很多让做检具的都是给用户看的,你看我有这东西哈哈哈哈;这也是悲哀。
回13楼,简易工装还是可以做一点的,比如导向套,可以大概粗定导管位置,只依靠导管和孔的倒棱导向有时候可能不太稳(我没有见实物,猜的)
没有对中强行压入会不会也造成压裂?

楼主:
导向套有,压之前也手工预紧了(导管有3长的45度倒角)!

网友(2010-04-28):
回复 网友A:

    楼主  我有个问题请问下您·就是柴油机喷油孔的气动夹具图应该怎么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