阀和油路块的安装面总是有点渗油---求助

楼主(2009-08-18):
阀和油路块的安装面总是有点渗油,可以确认:
1,孔不偏2,表面精磨3.螺丝紧固没问题
油路块是A3钢,压力7MPA流量50L/min
高手帮忙分析下

网友:
换下密封试试。

网友:
密封垫圈损坏的可能性较大。

楼主:
换下密封试试。
引用 网友A:

换过,现象不止一次2次了,我看人家的油路块,划线痕迹也在,也不漏油,是不是A3钢太软,M6的螺丝牙嫩啊

网友:
你把阀取下,仔细看看油路块上面的油孔位置是否正确

网友:
结合面是否平磨过,不是很重要。

查下
0型槽加工精度如何?
0型圈是否破损?
联接螺栓直径加大(刚性不够)!!

楼主:
密封件,孔的位置,绝对没问题.一天一夜,阀下面出来一点点,4叠加NG6的.头疼,

网友:
螺栓是不是高强度10.9级的?

网友:
清理干净,换质量好的O型圈

网友:
密封件,孔的位置,绝对没问题.一天一夜,阀下面出来一点点,4叠加NG6的.头疼,
引用 网友B:
我觉的最大可能性应该是流量太大,阀的通径太小,阀及阀块发热,导致O型圈变形所致。6通径的额定流量达不到50L/min吧?

网友:
换12.9级的高强度螺钉。

网友:
1、因为是4个叠加阀在一起,那么螺栓比较长,可能有300mm,螺栓刚度偏小,受压后,伸长量要大些,一定要拧紧;
2、检查油温,确认油的牌号是否偏低;
3、在解决问题前,先不要急于排除一些可能。

网友(2009-11-07):
把沉孔端面精磨一下

网友:
请楼主说一下阀的厂家,型号,可能的情况有:1、控制油路的内泄口或阀板上的口有小问题,2、安装螺纹孔与油孔间因材料有缺陷导致他们之间有气孔或裂纹。

网友(2010-01-06):
可能是胶圈压量小,换一个截面大的胶圈,

网友:
同意10#说法,建议更换10通径的叠加阀

网友:
建议更换10通径的叠加阀

网友:
这种情况我也遇到过,将密封垫换成尼龙的。

网友(2010-02-08):
也有可能是你的螺钉上的太紧了 反而造成了接触面的变形

网友:
我觉得你要检查一下你的结合面。。。

现在有很多这种情况给面有很大关系,也就是说面中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