升降台设计不知该如何验证电机功率选择是否合理?

楼主(2009-08-18):
最近需要验证一个升降工作台所使用的一个可逆电机功率的大小,来确定是否选定的电机合适现在的使用条件。
我们的升降工作台是通过电机驱动后,利用带轮结构进行减速后带动螺杆机构做升降运动。工作台需要能承受的最大载荷是50KG。
现在我们选用的是一台90W的可逆电机。但不知道具体该如何来验证是否选用的合理?

网友:
根据负载计算所需要的功率
再根据负载计算需要的扭矩,
若选用的马达的额定参数都满足所需要的数据,然后再适当的乘以个安全系数即可

楼主:
不知到像我这个例子是否适用P=Fv/1000η这个公式来计算电动机的功率啊?
如果适用的话那我将F=50*9.81代入,由于已知螺杆转速为311rpm,即5.2r/s,由于螺杆导程是4.23mm,
故v=5.2*4.23=22mm/s=0.022m/s代入,而又由于滑动螺旋传动的传动效率查手册得是0.3~0.6,取最小0.3代入。故P=50*9.81*0.022/1000*0.3=0.03597kw
不知道是不是这样计算啊?

网友:
回楼上:步骤正确,可以这么计算,但是还要算上皮带的效率,另外还要放大一些安全系数

楼主:
回楼上:步骤正确,可以这么计算,但是还要算上皮带的效率,另外还要放大一些安全系数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安全系数放多大比较好啊?

楼主:
刚查机械手册得V带效率为0.96,而电动机负荷率查得一般取0.8~0.9,
那我再将之前算得的功率除以这两个数是否就是所选电动机的功率要求了啊?

网友:
一般的手册都有介绍,有些电机供应商也提供这个服务

楼主:
一般的手册都有介绍,有些电机供应商也提供这个服务
引用 网友B:

手册上没见到类似我们这种升降台的例子啊?

楼主:
不知道像我这样的升降台用60W的电动机是否足够啊?

网友:
因为是升降台,工作台垂直起降,所以在得到工件上升速度后就可以直接按功率等于力乘以速度的定义得到有用功率,然后按传动效率得到选用功率。
这个方法在去年的一个帖子里就讨论过。
该帖的链接:http://bbs.cmiw.cn/viewthread.php?tid=91154&extra=page%3D23
楼主不妨去看一看。

楼主:
回复 网友C:
多谢!我去看看!学习下!

网友:
在该帖里我的第一个跟帖大致如下:
好像需要先说一下功率的基本概念P=F*V。
现行法定计量单位,功率的基本单位是W(瓦),1W=1N*m/s(1瓦=1牛顿*米/秒)
在楼主的这个例子里,楼主已经在3楼计算并告诉我们,工件上升速度为v=5.2*4.23=22mm/s=0.022m/s;首楼说明工作台最大负荷50kg(没有说工作台自重,暂且不管),需推力50*9.8=490(N)。
这样有用功率为490*0.022=10.8(W)
考虑到丝杆螺母传动效率,取0.3,则就是楼主在3楼的计算。
再考虑到其它传动环节的效率,用60W电机当然不是不可以。
不过按实际情况,90W的电机其价格与60W的相差不是太大。从安全角度看,选用90W电机应当更有理由一些。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照你的方法计算P=F*v=500*0.022=11W,然后用11W分别除以滑动丝杠的传动效率0.3,v带的传动效率0.96和安全系数0.8后得出P=47.74W,这样计算不知是否正确?
如果计算的P=47.74W,那我选用60W的电动机不知是否可行啊?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还想请教个问题,很多人都说电机选型时都要计算扭矩,但我们这个方法没有计算扭矩这个环节,不知直接按功率选不考虑扭矩是否会有不妥啊?

网友:
我刚刚做了一款,竖直提升500毫米,100KG重量,100瓦左右电机搞定,主要还是看你得传动设计,减速比大小,螺杆扭矩大小,运行速度,传动效率,电机性能要达标就可以了!

我是来赚积分的,别骂我!

楼主:
回复 网友D:

不知可否将你的设计和计算过程给解说分享一下啊?

网友:
你是不是在东莞,上次有个同名字的人联系过我的,卖减速电机的!

楼主:
回楼上的,我不是东莞的,我是江苏无锡的啊!
不知可否将你的设计心得具体描述下啊!

楼主(2009-11-04):
我目前用90W的电机进行组装后,得到的实际上升速度是14mm/s,这是根据总的行程除以一个行程所需时间得出,然后我逆向推算后得出螺杆的转速是3.3r/s,这是根据速度除以螺距得出的,又由于我的变速比是5.3,故推算出电机主轴的转速是3.3*5.3*60=1049rpm,我是在100V 50HZ的情况下运行的。
不知道知道这些条件的话,有没有什么方法计算出电机受的扭矩大小?具体怎么计算?
望高人指点啊!

网友:
校核扭矩是在起动的时候用的,电机起动的时候,如果其输出扭矩不足,要加速很长时间才达到额定转速,电机发热量比较大,容易造成电机烧毁

网友(2011-12-22):
我想提问,16m×3m升降台  速度0.01-0.1 动载荷2.0KN/㎡,静载5KN/㎡,电机驱动,现求电机功率!哪个可以指点一下,万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