橡胶辊1毫米沟槽用什么刀具挖?

楼主(2009-08-18):
请教高手:橡胶辊1毫米沟槽用什么刀具挖

网友:
为什么不直接与橡胶棍一起压制成型呢?

楼主:
回复 网友A:
直接成型 精度达不到
外圆磨后才能挖槽

网友:
很不好挖,白钢刀试试,关注中.....

楼主:
回复 网友B:
那用什么转数啊

网友:
楼主说的不清楚,直接成型什么地方精度达不到?外圆还是槽?要挖的槽是什么形状?

网友:
拿激光雕

网友:
做个夹具 就用报废的锯条切

网友:
用砂轮磨,硬度低的很难挖

楼主:
回复 网友C:
有低于一毫米厚的砂轮片?

楼主:
6# rwq1963 一毫米的直槽,外圆精度达不到,也就是说在直径400mm、全长2500mm、每隔5mm挖一毫米槽,每隔5mm一个槽......一直挖完 槽深1mm  这样就明白了吧  请回复,关注中

楼主:
9# deyang01    你理解错啦  是橡胶辊子直径400mm 长2000mm  怎么用锯条 还每隔5mm挖1mm槽

楼主:
7# 扫街 用激光打太阳可以, 雕橡胶辊不大行吧

网友:
作个如图所示的带左右切割刃和中间铣削刃的刀具并不难吧,左右切割刃把橡胶切割出间距1mm的两个切口,中间铣削刃把1mm宽的橡胶铣削掉,直接在刀架上作这么个工装难度也不大,费用也不高.

楼主:
15# jscui 高人你好:你是见过别人这样做的,还是自己用过?

网友:
我想个点子,不知道可不可以对橡胶辊进行冷冻,然后用锯片铣刀铣出槽来可否

楼主:
回复 网友D:

点子  是 不错  但是  橡胶棍  重达5吨   你所谓的冷冻是不是不太实际~~  是  用黑橡胶  能车  但就是不知道怎么挖

我 现在是想知道  怎么样用车床挖出来的     因为 我们见过别的厂家能加工制作的很好  但是我很不清楚    我 是想知道有没有做过这个东西的师傅指教下~~~~或者版主帮忙找下相关资料  万分感谢

楼主:
15# jscui 用什么方式传动,自滚自还是另外安装传动装置?

网友:
20# 张耀宗 说实在的,没做过也没见过别人做过。我这样设计是基于旋风铣和群钻(钻橡胶群钻)两者的优点,至于传动装置,设计一个可以装在刀架上的装置就可以了,切削力不大,精度又不是很高,不难设计。

楼主:
21# jscui 其实那个件本来就有槽,来我们工厂是因为磨损,想修复回原样,我就是想知道他们原先是用什么刀具加工出来的
先谢谢你哈,你以后见的话,再和我说说

网友:
俺来学习,你比俺好点,俺是0.5正负两丝,没弄出来。
试着做过几件,出了大笔的测量费用,结果不行,而且差很多,放弃了。

网友(2010-06-22):
挂胶辊都是磨出来的,得想磨得办法

网友:
橡胶铣削一般都达不到要求,它会回缩,支持用磨削加工出来

网友:
本人有不好经历..5000转试试...我很怕很怕这个车那个橡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