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线和圆弧交界处为何不好!

楼主(2009-08-18):
数控加工内轮廓时,直线和圆弧本应该相切的,但加工出来后发现并没有相切,这是为什么呢?希望高手指教。

网友:
加工出来后发现并没有相切
什么状况叫没有相切

楼主:
2# 扫街 就是直线部分凸了出来,用手指摸的话可以感觉到。

网友:
是不是进给太快了啊     给个连续控制指令看下

网友:
听楼主的描述,感觉是说加工外轮廓的是没问题。是吧?
假如是这样,那么和机床的性能,轨迹控制方式都没多大关系。
楼主仔细看看刀尖补偿,注意左,右方向问题。

网友:
可能是刀尖半径不正确

网友:
如果机床参数没动的话,我建议楼主检查一下丝杆反向间隙。

网友:
同意7楼的观点,这种情况十有八九是反向问隙过大所致

楼主:
4# 凰天 进给很慢,连续指令也用了。

楼主:
5# 螺旋线 外轮廓还没有试验,马上试验。

楼主:
7# wenxuewei 如何判断机床的反向间隙是否合格呢?

网友:
楼主的问题,应该和我遇到过的问题差不多吧。应该不是直线部分凸出来,而是直线和圆弧相切的地方,圆弧相切处凹进去了,而圆弧尺寸却是好的。
我在论坛也发过同样的帖子,最近加工了一批零件,都避免不了这个问题。
顺铣是肯定会有这样的问题的,我们公司300多万的卧加做出来都是这样的。逆铣应该好一些,但是光洁度达不到要求。
这个主要是在切线处,在加工换象限的时候,丝杠之间会有间隙造成的。
还有一个原因我觉得就是在直线变成圆弧时,会有一点时间的停顿(当然这个时间人是感觉不出来的),但是机床会有这一点点的停顿时间。就像你在加工一个表面时,不走进给,刀具在转,在工件表面就会有一个刀痕出现。
还有就是,不管你加工内轮廓还是外轮廓,在进刀的时候(不管你用什么方式进刀)都避免不了进刀痕的存在。

楼主:
谢谢你的详细分析,给了我很大的帮助,但是难道说这个问题就不能避免了吗? 12# sxc6138

网友:
避免不了,但是可以尽量减少。逆铣的效果会好一些啊,但是就是光洁度不高,我们只用高速钢的刀具来光比较深的内轮廓壁,一般都是40,50的刀具。。。壁深一般在1.5D的刀具直径。。。
没用过焊硬质合金的,也没用过整体的这么大的硬质合金的,呵呵,那个价格不敢想。。。或许光洁度会有所改善吧。。。
在加工刚性允许的情况下,尽量用直径小的刀具,这样可能会好一些。。。
加工外轮廓的话,貌似没有这么明显的。。。

楼主:
14# sxc6138 很感谢你的热心帮助,我会尽快试验,今后不懂的地方还望不吝赐教。

网友:
按说内轮廓切削不会出现这种情况啊,你路径和程序恐怕不太合适。

楼主:
那么在编程时应该注意那些呢? 16# 激情飞扬

楼主:
1.经过初步试验,发现外轮廓要比内轮廓效果好些。
2.用百分表测量直线度,发现偏差很小,故错觉的成分很大(用手摸的结果不一定符合实际)。

网友:
按说内轮廓切削不会出现这种情况啊,你路径和程序恐怕不太合适。
引用 网友A:

是这样的嘛?????

那请你说说应该怎么弄呢,这是一个普遍存在的问题。。。
如果你能解决,那就厉害了。。。

那手编,或者用软件编,也就是这么几段程序,想听听你的高见,不吝赐教。。。

网友:
检验反向间隙,你可以用百分表,也可以用千分表,更准确些,先在一个平面上确定一点,在表上读出数值,可以调整到零位,在用MDI,运行一段距离,在回来一段同样的距离,看在平面上同一点的地方,表的数值显示多少,一般的加工中心,反向间隙1丝是很正常的。
用手轮脉冲的话,机床的反向间隙是不会反应出来,只有运行程序的时候,机床会自动计算这个间隙,补上去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个问题应该是没有办法解决的吧。

如果解决的还望告诉我一声

楼主:
20# sxc6138 谢谢你的详细指导,我会尽快试验,有情况我会及时反馈。

楼主:
21# sxc6138 现在,我已基本承认这个问题是无法解决的(说“基本”是因为我还没有最终确定),但是我还是想尽量摸清这种情况的规律,好更好的指导实践。末了,再说一声:“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B:

老说谢谢,太客气了。。。
这东西规律,我也摸不清楚,加工一样的东西的时候不会老是去更换不同的刀具,在说了,一换小的刀具,绝对让刀,发震。
进给的快慢,出来的效果仍然是一样的。。。

我也不知道你说的找规律,到底是什么规律

楼主:
24# sxc6138 到现在我也不找什么规律了,我们这有两台加工中心,系统也不一样,但做出来的效果都一样,限于条件,想找清规律也是很难的事情,以后慢慢找吧!

网友:
回复 网友B:

    那就应该是机床机械方面有间隙了     主要的可能就是丝杠有反向间隙        另外也跟刀具的刚性有点关系吧

楼主:
回复 网友C:
你说得有道理,另外可能还跟数控的插补精度有关。

网友:
应该是没有使用刀尖圆弧半径补偿

楼主(2009-09-17):
回复 网友D:
切削部分用的是立铣刀的刀杆部分,与刀尖圆弧半径无关。

网友:
数控加工内轮廓时,直线和圆弧本应该相切的,但加工出来后发现并没有相切,这是为什么呢?希望高手指教。
引用 网友B:

刀尖圆弧补正

或者是直接计算坐标,在cad里面把圆弧路径搞出来.

楼主:
回复 网友E:
这种方法我已经试过了,效果不明显。我觉得它跟插补精度关系较大,跟插补的运算方式也有很大关系。

网友(2009-10-17):
如果是直线与圆弧的连接切点作为进刀点时如果进刀量大的话肯定会这样,另一个就应该是机床问题了,看你的是什么系统了,可能也存在是间隙问题!建议调整一下机床间隙补偿看看!

网友:
我实习铣外轮廓也是这样!圆弧切出时候会在切出点有痕迹!

网友:
程序提刀那里慢慢修改应该问题不到吧`

网友(2010-01-04):
有可能是参数里的切削进给时指数加减速时间常数的设置原因,我们遇到过

网友(点评):
那就是反向间隙啊。比如MAZAK的N12,N13

网友:
那就把程序稍微改一改,做到相切就行了。有时理论计算和实际的加工结果是有出入的。

网友:
学习了,但还是不知道怎样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
我做数控车时碰到此问题,最后查出原因是图形没有相切,修改图形后重新编程就好了。
加工中心使用不多,没经验。

网友:
刀具半径补偿原理误差

网友:
10# taxiangguoke 你看看你数据计算的对不对

网友(2013-08-06):
坐标计算有误差吧

网友F:
是刀尖的原因·············

网友:
不知道   友情棒顶

网友:
引用 网友F:
是刀尖的原因·············

赞同没有把刀尖圆弧计算进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