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个液压工作站泵一启动就跳停---请教

楼主(2009-08-18):
有个液压工作站 泵已启动就跳停,压力开关报警,压力开关正常,我 怀疑是电控溢流阀没带电

网友:
系统调压阀,或变量泵压力控制部分出问题的可能性较大,拆了洗洗查查。

网友:
泵为什么停止,是不是压力开关给PLC信号后停泵的?

网友:
给个原理图看看。

网友:
最大的可能是泵带负载启动,而且系统最高压力设定没起作用。

网友(2010-04-17):
除了压力调节问题,可能是电机问题或者电器问题

网友:
检查一下电气控制系统,有很多时候不是液压系统的问题

网友:
这样的问题原因是多样的,你没有讲原理图公布 ,也没有将停机时电机的现象说清楚,不太好判断。
你说的跳停,首先要说清楚是怎么停的,做为一个完善的设计,它应该有多个保护性停止,你要首先了解是由于哪个保护停止的,是由于油泵电机过流保护停止还是其他原因。你提到了压力继电器和电控溢流阀,是不是压力继电器再报警的同时也控制油泵电机的接触器?
    按你的提到的几点分析,你的原理图是不是油泵输出P口接压力继电器和电控溢流阀?如果是这样的话电控溢流阀的可能比较大,但是这种设计一般电磁溢流阀都是不控制时直接回油,而不是你所说的控制时泄油。
   我觉得你还是发个原理图好分析

网友:
电气故障可能性大一点,假报警导致系统保护而停机

网友:
人家已经检查了压力继电器了,在说了,压力继电器和电气同时出现故障的可能很少。

网友:
这种问题我遇见过,当时是泵在连续启停时调闸。将系统压力调小点就好了。当然最主要的是压力阀的问题。电的问题如何是最初使用你可以考虑,使用很长时间了就不要考虑那里了。泵停是因为负荷大,负荷大导致电机停转。不知我说的清楚不。

网友:
电器部分故障可能性大

网友:
还是逐步排除故障,先将压力继电器信号短接,看是否还停泵,如果不停,检测系统压力,如果系统压力不正常,就是溢流阀出问题了

网友:
怎么考虑都是电磁溢流阀出了问题了,一般的系统不会带负荷启动的。

网友:
还是逐步排除故障,先将压力继电器信号短接,看是否还停泵,如果不停,检测系统压力,如果系统压力不正常,就是溢流阀出问题了
引用 网友A:

  这样做不太安全吧,假如溢流阀的阀芯卡死,你再将二次保护的压力继电器短路,电机和有泵都会哭的。

网友:
有可能是电磁溢流阀的毛病,也就是说油泵带负荷起动。把先导电磁阀和溢流阀的主阀芯检查一下。

网友A:
  这样做不太安全吧,假如溢流阀的阀芯卡死,你再将二次保护的压力继电器短路,电机和有泵都会哭的。
引用 网友B:

谢谢指教,我想的可能确实不是很到位,但是我考虑,要是溢流阀芯卡死的话,系统压力就是高些吗,这一会的超调应当还是可以的吧

网友:
启动时看一下电流啊?如果电流超大而你的电机又没有问题,那一定是泵启动时有负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