柴油机与泵如何匹配?需要哪些参数?

楼主(2009-08-18):
请问柴油机与泵如何匹配?需要哪些参数?

网友:
这里面好像涉及最大循环喷油量,泵端压力,喷油嘴参数,油管参数等。请参考附件。

网友:
根据功率啊

网友:
主要是配各种曲线,比如全流量曲线,25%曲线,等,所有曲线都配上了,就可以了。

网友:
主要是功率和扭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