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用三坐标 建立工件坐标系?

楼主(2009-08-18):
使用三坐标测量工件时厂家说我的坐标建立的不对  ,向大家请教怎样建立坐标系才最好

网友:
和设计基准统一,最好一次性装夹就可以完成测量任务,在测量时需要翻转,在重新建立坐标系时任要注意这个问题,取要素时最好取同一要素

楼主:
我也是按这个标准做的  我们分厂的和计量中心的测量方法一样的但是同样的尺寸差的挺大的 一直找不到原因啊   对指教

网友:
依图件坐标

网友(2009-09-22):
看测量的基准啊

网友(2009-12-05):
补偿有问题没有

网友:
问题不是很明确,还是要看具体情况,有可能基准存在问题,造成精度的重复性差;
有时候有没有精简坐标系也有一定的关系,
影响精度的因素;人-机-料-法-环 自己逐个排除吧,这里估计无法给个明确的答案,因为都了解的不是很相信

网友:
问题不是很明确,还是要看具体情况,有可能基准存在问题,造成精度的重复性差;
有时候有没有精简坐标系也有一定的关系,
影响精度的因素;人-机-料-法-环 自己逐个排除吧,这里估计无法给个明确的答案,因为都了解 ...
引用 网友A:

赞同!找个标准件,重新检测一下,看是设备的问题还是仅仅针对某个工件的问题。

网友:
1、在零件坐标系上编制的测量程序可以重复运行而不受零件摆放位置的影响,所以编制程序前首先要建立零件坐标系。而建立坐标系所使用的元素不一定是零件的基准元素。

2、在测量过程中要检测位置度误差,许多测量软件在计算位置度时直接使用坐标系为基准计算位置度误差,所以要直接使用零件的设计基准或加工基准等等建立零件坐标系。

3、为了进行数字化扫描或数字化点作为CAD/CAM软件的输入,需要以整体基准或实物基准建立坐标系。

4、当需要用CAD模型进行零件测量时,要按照CAD模型的要求建立零件坐标系,使零件的坐标系与CAD模型的坐标系一致,才能进行自动测量或编程测量。

5、需要进行精确的点测量时,根据情况建立零件坐标系(使测点的半径补偿更为准确)。

6、为了测量方便,和其它特殊需要。

建立零件坐标系是非常灵活的,在测量过程中我们可能根据具体情况和测量的需要多次建立和反复调用零件坐标系,而只有在评价零件的被测元素时要准确的识别和采用各种要求的基准进行计算和评价。对于不清楚或不确定的计算基准问题,一定要取得责任工艺员或工程师的认可和批准,方可给出检测结论。

至于使用哪种建立零件坐标系的方法,要根据零件的实际情况。一般大多数零件都可以采用3-2-1的方法建立零件坐标系。所谓3-2-1方法原本是用3点测平面取其法矢建立第一轴,用2点测线投影到平面建立第二轴(这样两个轴绝对垂直,而第三轴自动建立,三轴垂直保证符合直角坐标系的定义),用一点或点元素建立坐标系零点。现在已经发展为多种方式来建立坐标系,如:可以用轴线或线元素建立第一轴和其垂直的平面,用其它方式和方法建立第二轴等。

大家要注意的是:不一定非要3-2-1的固定步骤来建立坐标系,可以单步进行,也可以省略其中的步骤。比如:回转体的零件(圆柱形)就可以不用进行第二步,用圆柱轴线确定第一轴并定义圆心为零点就可以了。用点元素来设置坐标系零点,即平移坐标系,也就是建立新坐标系。

如何确定零件坐标系的建立是否正确,可以观察软件中的坐标值来判断。方法是:将软件显示坐标置于“零件坐标系”方式,用操纵杆控制测量机运动,使宝石球尽量接近零件坐标系零点,观察坐标显示,然后按照设想的方向运动测量机的某个轴,观察坐标值是否有相应的变化,如果偏离比较大或方向相反,那就要找出原因,重新建立坐标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