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量降低轴承滚动接触表面的粗糙度,使油膜参数 至少达到1.5?

楼主(2009-08-18):
在提高轴承的疲劳寿命里面经常提到一句话:“尽量降低轴承滚动接触表面的粗糙度,使油膜参数 至少达到1.5以上,最好达4 以上”。想知道的是:
1、油膜参数的概念是怎样的?
2、1.5与4的本质区别?
3、达到4的基本技术措施是什么?

网友:
这一点也不明白,但以前接触过关于润滑的相关理论(FAG资料)。

发出来供大家共同讨论。

分析润滑条件的主要指标是润滑油膜的厚度,此厚度根据弹性流体动力学润滑理论描述,油膜度通常<1um。基本概念: 全弹性流体润滑  金属表面被承载润滑油膜完全分开(现实中较难达到的理想状态);基本概念: 混合流体润滑 承载油膜和金属表层共同承载。

而对于稀油润滑的选择可参考以下内容:

对于某一确定的轴承,稀油的选择受温度“T ”和转速“n” 影响
V= V1 x K
V  工作粘度[mm²/s]取决于工作温度)
V1 参考粘度[mm²/s](基于与内外圈平均直径和转速n的关系)
K  粘度比  通常选用2<K<4在接触面区域形成充分的隔离膜。
具体的计算还需要两个表格配合(没有搞到,这里提供不了)。

对于油脂,如果是轴承厂家出的话,往往会标注的适用温度范围和轴承类型。选择起来就会更简单。

大侠们继续补充。

网友:
建议上SKF网站  www.skf.com.cn  互动工程型录  轴承应用  里面有关于这个的详细介绍
还有问题的话,我来继续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