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高轴承疲劳寿命的主要技术措施?

楼主(2009-08-18):
提高轴承疲劳寿命的主要技术措施?望各位高手从设计技术、制造技术、材料技术、润滑技术和实用技术等方面给与指教!O(∩_∩)O谢谢

网友:
主要还在材料上,精炼水平要上去,脱气要够,氧含量严格控制,非金属杂质的量和形态要严格控制,

钢坯分铸坯和连铸坯,有各自规范,

加热要非常注意,温度和过热度严格控制,轧制以后的热处理要规范,不能省,

轧管和轧环的压缩比要够,不能轻易省略,

粗加工和精加工严格控制加工量,脱碳层必须处理掉,后续网带热处理的温度要严格,

使用中要注意负荷选择合适,密封可靠,润滑充分,

网友(2009-10-04):
影响最主要是原材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