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磁阀声音大。两边都加了消音器。声音还是那么大。

楼主(2009-08-18):
电磁阀声音大。两边都加了消音器。声音还是那么大。

楼主:
自己顶下下!

网友:
哪家的阀?

楼主:
CKD的阀很郁闷!

网友:
气动元件还是液压元件?建议增大口径或者改变出口结构。

网友:
拐个九十度的弯再出去,声音就会好很多!

网友:
阀芯和阀体配合不好.记得好像是将阀体的孔用衍磨棒衍一下,再装好试试.

网友:
气路  电磁阀切换要通过电磁阀排气的,气缸大排气声音大是正常的 ,

网友:
1)排气量太大,消声器不能够吸收,更换大容量的消声器;
2)消声器本身消声效果不好。

楼主:
M4GB380-C8-T53-9-3  CKD阀的型号!

网友:
线没有接好或者更换新阀在试一下

网友:
排气是正常的,不要担心了

网友:
用消声效果好一点的消声器就行啦
最后不行用管子把排的气引到别的地方去。

网友:
系统对排气速度有什么要求?

楼主:
没有要求。

网友:
这种方式的消音效果好,它不仅集中处理噪音,还能处理油雾,不过价格高

网友:
这是06年对生产线噪音改善的QC课题一部分(可供参考)

网友:
声音大好,能知道电磁阀动作了

网友:
有可能是气源质量不好,堵住了。

网友:
那就可以按精明小女 说的方法。

网友(2013-05-23):
高频电磁阀什么牌子的物美价廉啊

网友:
建议把消音器拆了,配一段金属管把排气孔的气引导楼下,车间要是本来噪音就大也无所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