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cr调质硬度---请教

楼主(2009-08-18):
用40#钢制作,要求硬度hrc53--58,淬火还是调质处理?

网友:
淬火加低温回火,不过要58估计困难了 点

网友:
到时底是40Cr 还是40#钢?

网友:
硬度HRC53-58。用调质是不可能实现的,可以是淬火+低温回火,也可以是整体调质+表面淬火+低温回火

网友:
40#估计比较难,40Cr到可能达到

网友:
哪位社友知道。就来回下贴吧。我们公司正在做这种。

学习下。

网友:
40Cr 材料淬这硬度如果是小件(厚度在5CM左右)的话,大概能淬到HRC55,若是大件可能HRC45都困难,40#淬不到这个硬度。

网友:
调质HRC35~40

网友:
表面淬火HRC55左右,有可能。

网友:
这个硬度范围肯定是淬火,但是一般很难达到这个要求。如果小件的话还有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