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軸FANUC31i控制器搭配海德漢馬達,產生ALARM---请教

楼主(2009-08-18):
請問各位高手,5軸FANUC31i控制器搭配海德漢馬達(環型encoder)需設定那些參數,因為全閉迴路時移動A軸軸向會划行,產生ALARM,
希望各位高手解救~

网友:
楼主的问题看不太明白。
究竟是31I外加海德汉的环形光栅做第二编码器呢,还是31I带海德汉的伺服马达?
31I,好像FANUC目前并未在大陆地区销售。
既然如此高端的系统,为何还要用第三方的马达?
假如用第三方的马达那驱动是否也是第三方的?
总线能兼容吗?
由此看来,仅仅是配了个海德汉的光栅罢了。

网友:
不过我的一个朋友曾和我说他曾遇到的一个问题,就是一台数控铣床向下行走停止后还会再向下行走一点,后来是连线出现的问题,我也不明白是怎么回事,但这是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