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节距连轮可以配合双节距的链条使用么?

楼主(2009-08-18):
RT。我们公司有一台机器上的链传动,链条是双链节的,节距为2”(也就是p=50.8,齿数应该有30以上),但是和链条配合的链轮却是按单节距的链轮算得的。我问过设计那台机器的工程师(坐我后面的),他原先并不知道手册有双节距链轮的(在第二册)的设计计算,所以他那几台机(包括以前卖出去的)的链轮都是按手册第三册 单节距链轮计算的。
     请问这样设计出来的链传动会有什么问题?
     手册第二册注释上写明“不能用单节距的链轮配合双节距的链条使用,同样也不能用双节距的单链传动链轮与单节距链条配合使用”

楼主:
既然手册上说不能,为什么实际设计出来的单节距链轮却可以和双节距链条配合使用。是否那台机器上的链轮比较大,形成的包角大,才能实现传动?那机器上的链条速度比较慢,带动滚动输送东西的。

网友:
...我不知道别人..至少我一直以来我都是用标准链轮去配合双节距的链条的...没出现过问题啊....
链轮也分双节距的吗???以前真的不知道

网友(点评):
为了提携年轻一代的机械设计水平,回馈社会。 自2024年5月起,我每天发贴。 请进入机械社区论坛后, 在左上角输入以下这些栏目,就可以与我相互交流、共同学习进步: 机械制图; 机械工艺与材料; 机械设计心路

网友:
“双节距链条”的节距是标准链条的二倍,其侧板常为带两头半圆的矩形,一般把他们称呼为板式链,其形态和普通的滚子链(短节距精密滚子链)有很大不同。
其标准链轮的形态和普通链条链轮并没有多大不同,只不过节距是跳过一个齿计算的。
双节距的链轮与单节距链条配合使用,链轮的齿距大于应有齿距;单节距的链轮与双节距链条配合使用,链轮的齿距要小于应有齿距。
不过,对于齿数多一些的链轮来说,误差不会太大。一般情况,使用双节距链条,其链轮齿数都不会太少。因而混用的情况常见,也不会出现严重问题。

网友:
贴一张双节距链轮示意图,可以说明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嗯,没错。用双节距链条传动的地方通常都是“重载”的。

楼主:
手册第二册有关于双节距链轮的设计计算,没发现这问题前我一直都认为:双节距链条都是用单节距链轮拖动的。因为手册第三册讲链传动的那章就没提到双节距链轮,想不到放在第二册 重载设备那章里面。

网友:
首先看双节距链条,有2种一种为双节距小滚子,就是在普通单节距链条上只是,节距增大一倍,一种为双节距大滚子,节距增大一倍,同时滚子直径也增大一倍。在看双节距链轮,也有两种一种为单切齿链轮,同单节距链轮。一种为双切齿链轮,同5楼的图纸。最后说它的啮合,只要链轮的分度元计算正确就可以。d=p/sin(180/z)
d为分度元直径,p为链条的节距,z对单切齿链轮来说是它的设计齿数,对双切齿链轮来说是它实际齿数的二分之一

网友:
“双节距链条”的节距是标准链条的二倍,其侧板常为带两头半圆的矩形,一般把他们称呼为板式链,其形态和普通的滚子链(短节距精密滚子链)有很大不同。
其标准链轮的形态和普通链条链轮并没有多大不同,只不过节距 ...
引用 网友A:

学习了,谢谢!
以前也是用普通链轮驱动双节距链条的,没有注意其中的奥妙。

网友:
应该没什么关系的,我以前单位有台小日本的传动装置链条是双节距的后来链轮坏了没备件直接用了个单节距的链轮上去运行的很好啊!到现在也没坏,有快2年了!

网友(2010-08-16):
学习学习,我也一直搞不明白~

网友(2011-02-11):
明白了不少,谢了,我再好好学习一下

网友:
手册上好像也没太注明互换的问题在哪里,但可以想像,双节距链代单节距链,一定是强度弱了很多。单节距代替双节距的,重量会增加!

网友(2011-10-27):
我有一点不太明白  就是双节距的链轮的齿顶圆直径的计算公式和单节距的齿顶圆的计算公式是不是一样的可以共用么?

网友(2014-01-02):
多边形不同

网友(2014-02-23):
正在为这个问题困惑,向大家学习了,谢谢。

网友(2023-08-01):
对于大节距的也适用吗

网友:
对于大节距的链条也适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