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稳二稳,什么意思?

楼主(2009-08-18):
我单位有一根长轴需加工,请问全套工艺包括热处理是怎样的,材质40Gr长4米直径0.1米,还有一稳二稳的意思。

请教,谢谢!

网友:
你 这长轴做什么用 的 ,一般工艺为粗车--调质--精车--磨,还有加工注意的是中心孔一定呀 打的好,跟刀架、中心架要用的适当,转速、切削在精车时一定要慢

网友:
一稳、二稳可能是你单位自己的通俗说法,可以请教老师傅,可能是加工过程中的稳定回火工艺,一般在精密易变性的细长轴加工中为了消除加工应力的影响,要穿插进行几次回火工艺

网友:
有的甚至三稳,呵呵~好好请教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