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度头问题---请教

楼主(2009-08-18):
分度头问题,11度34分,怎么摇,我算出来有个1圈零77/270,这个怎么办,

分度头我用的不多,,用的精度也不高,多数是看刻度,
可是这次出来个分,,原来只知道40圈是360度,,这次算了一下,可是出来这么大的分母,
要是精度高的说,这个可怎么摇,

还请社区里的朋友帮忙算一下,
谢谢,

楼主:
第一块分度盘的正面各圈孔数分别为24、25、28、30、34、37;反面为38、39、41、42、43,第二块分度盘正面各圈孔数分别为46、47、49、51、53、534;反面分别为57、58、59、62、66。

社区中关于分度头的帖子也看一不少,,
是否用常规做法做不到呢,
还是我在计算中出了错误,
还请社区朋友帮忙,

网友:
帮顶一下,希望高手指教,也学习下!

网友:
多少等分?

网友:
我也忘掉了!!还记得的高手教一下?

网友:
分度头的基数是40 。转1圈为9度。如将一个圆6等分,用短除法 40/6=6又3分之2 ,也就是每等份需要摇6又3分之2 圈。只要记住基数40就行了。不管多少等份,就用基数40除所须的等份数就可以了!

网友:
分度头使用是,手柄转过一转主轴转过8度,转过40转则主轴回转8×40=360度,也就是说我们可以用简单分度法和角度分度法,简单分度法主要用于需在圆周等分若干分的工件,而角度分度主要用于加工轴类工件上相互形成夹角而非等分的结构的加工.
简单分度法的计算公式为N=40/Z (N为手柄转数,40为定数,Z为工件等分数)

如:在铣床上加工齿数20的齿轮,加工时,工件需20等分,则每加工完一槽,手柄需转过多少转?

解:已知Z=20,代入公式,N=40/20=2转。
也就是说每加工完一次,手柄需摇2转,相同道理,如工件需六等分,则手柄需摇N=40/6=6 又2/3转。

角度分度法使用公式:N=θ/8 (N为手柄转数。θ为工件需转过的夹角)
如:轴工件上有两条相互夹角为120度的槽,求加工完一槽后分度头手柄应转过的转数。

代入公式为 N=120/8=15转

如计算结果得手柄转数有分数的,也就是不到一整圈的需要有孔盘的配合,由于时间有限建议楼主找些相关的书籍来参考

网友:
楼上的,,你说的话你自己信么?

网友:
选择最合适的等分板

网友:
选择62的等分板

楼主:
几天没有上线,敬请原谅,
1圈零77/270
这个问题我还没做出来,
这个不能再约了,真要精确,是否要用270孔的,

网友:
不能整圈的就数孔

网友(2009-11-18):
你的度数怎么来的

还是用等分法比较好

网友:
你计算的结果“11度34分,摇1圈零77/270”是正确的,其误差为零!只是你提供的分度板上没有270这个板孔。还得重算一下,分母一定要找分度板上有的才行。可取近似值,然后验算一下,只要误差在0.001以下,还是可行的。

网友:
7楼的注意拷贝过来更改一下 啊,4X80=360?????进修去吧

网友:
请问您能说说他这个应该怎么转呢? 6# ybing

网友:
我算了一下,不过不是零公差,有13秒的相差。要不?

网友:
不知道你做什么用,为什么要11度34分,要是铣齿轮类可多摇几圈,如1、9、17这样做,要求不高还可近似取值,硬要分出来只有用差动。

网友:
这是个任意角度的分度问题,不知楼主需要达到多少精度要求。
一般采用近似分度法,就是找一个与77/270尽可能接近的分数,在本例中,12/42与其最为接近,绝对误差为万分之5.3。换算成角度大约是17秒左右。
如果还达不到要求,则可采用差动分度法。

网友:
在42孔的孔板上,转一周加十二孔,分度头主轴转角即为11度34分17秒。. J/ ^& `, C2 x0 |1 v
17秒的误差是个什么概念,举例说,在100毫米直径的圆周上,仅相差0.0042毫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