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不是探头转了角度后就不支持圆弧的自动测量?

楼主(2009-08-18):
是不是探头转了角度后就不支持圆弧的自动测量?

我在用三坐标测量一些工件的园弧时,当探头旋转任何一种角度后.用自动测量时,机床就不动作.只能用半自动的方法进行测量.请教是不是我这个三坐标不支持.还是三坐标的软件不支持.

网友:
你用的什么牌子的三坐标啊

楼主:
我用的是英国LK公司的LG90C

网友:
都应该支持的吧

网友:
应该是可以的,本人使用温泽X055

网友(2009-09-23):
PC-DMIS是支持的

网友:
有些时候不正确的设置会有这样的情况发生,一般情况下是没有问题的,可以实现自动测量圆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