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屏幕太亮,看不清画面

楼主(2009-08-18):
兄弟钻攻中心,屏幕太亮,看不清楚画面内容,怎样把画面调暗一点。说明书上没说怎么调。

网友:
系统的面板上有一个调整亮度的旋钮.我不知道楼主的机床用的是什么系统.

网友:
一般的数控系统都有参数控制屏慕亮度的,可以向机器或系统供应商询问。

网友:
FANUC,siemens的,都能找到这个调整。兄弟的没见过,多找找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