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设计一个类似电脑桌放键盘的拉板,请求思路

楼主(2009-08-18):
就是电脑桌放键盘鼠标的那个拉板,现在想将这类结构用在一台机上。这块拉板大概承重40kg~60kg左右吧。主要是用来放一些仪器设备,平时就收进机子里面,平时维护或使用时就拉出来。行程大约有500mm吧......
现在想用一个槽钢作导轨,然后用几个轮子来滑移。
┏━━┓
┃┏┓
┃┃┣━
┃┗┛
┗━━┛
问题是:
一这样的东西有没有实例呢?(用在这么重的承重上)
二是轮子可以用什么来做的呢?我不想用金属来做,感觉太重了,但换作其它材料恐怕又承不了这么一重量。(而且金属生锈了很麻烦....)
三是类似这样的拉板一定做的了,问题有没有更好的形式呢?(我其实也想过用角钢代替槽钢,不过不知道承重行不?)

网友:
如果方便,可以做成类似办公室可移动小柜子那样的结构,与地面接触,那就好办多了.

网友:
misumi有專用的軌道,你可以去參考一下

网友:
买现成的抽屉导轨,应有重载的

网友:
以前做过一次,大约有200kg吧。
当时加工条件有限,勉强能用。

就用的普通型材Q235,热处理也没有,剪板机、折弯机弄的。
私企大老板年产4个亿,竟然只有一双手指头数得过来的烂机器。

轮子用的ABS

网友:
轮子用尼龙的就行,用c型钢或者槽钢做导轨就行

网友:
1# zgjzgjkyo 这个这个其实非常简单,买些现成的轮子,硬橡胶的就行啦,用厚钢板折弯做支撑就行啦。

网友:
其实有些时候不要把40KG想的太重了,不就半个人重吗?一块木板就能承重那么重的东西。

网友:
买专用导轨。也不贵的

网友(2010-01-17):
如果要好用。可安装直线导轨,类似抽屉的构件装在上面就行了。

网友:
装几个轮子就可以了;

网友:
重量不大,用尼龙轮可以的,导辊用钢鞭折弯即可
或者用钢球代替轮子,更轻快。做过,很好用的

网友:
不用轮子的方法。
UHMW板,超高分子量聚乙烯板垫在下面就行了,整块买板子也不贵,找点料头最好。耐磨,自润滑。

网友:
MISUMI样本,查简易滑轨,选合用的型号

网友(2010-03-18):
直接做个像拉车一样的结构,不很好用吗

网友:
楼主见过可以抽出来的模架吗??可以参考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