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长轴螺纹常用的有那些方法?

楼主(2009-08-19):
如题,大家通常是怎么加工的?可以说下各种类型的轴与螺纹,谢谢!

楼主:
我常见到加工的时候颤抖,螺纹不光洁呀,怎么避免长轴螺纹振动呢?

网友:
加工长轴螺纹,机床本身的刚性要好,刀具,切削用量要适合,这需要在加工中调节,一般都用跟刀架加工。

网友:
就像楼上说的,用跟刀架。

网友:
用正确的加工工艺
能滚就不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