负荷传感+电控调节泵的问题---求助

楼主(2009-08-19):
请问大侠们,△P作为主泵排量的调节,其范围是多少?
另外我的理解大家帮我分析下是否正确:
液压手柄决定了主泵阀的开口度,发动机转速一定,所以排量一定,但执行机构负载决定了压力的变化,所以我们要来调整△P从而来控制主阀的排量?

网友:
前段时间我见过有人做了套这样的系统不过没有生产(因为有人说现在还没有人生产这样的机器,所以就没敢做),力士乐提供的△P再20bar国内有些厂家做到15bar左右。
(所以我们要来调整△P从而来控制主阀的排量?)这句话我没有看懂!△P是调节泵排量的啊,只要负载定了压差就定了,最大排量就定了!我现在就是搞不懂先导手柄还会参与到控制泵吗?? 如果参与的话谁优先谁?希望有高手回答下!

网友:
△P一般在1到2之间,太大了能量损失大,小了调节不灵敏。这个△P是一个流量检测信号,用于和泵的输出流量比较,当泵输出流量超过该值,则对应产生一个比△P的压差,此压差作用在变量控制阀上,以调整泵的流量直到和设定值相等。你们的手柄用于控制阀口开度,这个开度也就是对应的一个流量,此处的原理是就是通过调整泵的输出流量,使通过阀口的流量为一定值,利用了压差补偿原理。和调速阀比较,只是通过泵的变量少了溢流流量,同事泵的工作压力等于负载压力+△P,这样实现了压力适应,因此该类泵效率比较高,没有溢流损失,只有一个△P的节流损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