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此图的原理是什么?

楼主(2009-08-19):
请问此图的原理是什么? 先导型溢流阀和减压阀的控制口如何受到右边两个不同压力的溢流阀控制的?  请大家讨论。

网友:
查看液压教材多级压力控制原理就行

网友:
其实这些东西,很少有人有耐心帮你解释:你最好找书看看
我在这里说两句:
1.首先你要了解一下先导溢流阀和减压阀的工作原理,这两个阀调节压力主要是靠它先导阀来调定它的压力。
2.从你的油路图来看,有两个先导阀,那个先导阀起作用,主要看那个电磁换向阀通断来选用。

网友:
这个原理图,我看到过的,是多级压力控制。

网友:
先导型溢流阀或先导型减压阀的弹簧腔的压力通回油,则阀的压力为"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