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轨垂直度的安装---请教

楼主(2009-08-19):
机床导轨安装要求在一个平面内垂直,如何安装,除了用直角尺外,还有什么方法
" Q8 n1 Z" s) m) z9 w如,铣床导轨,要求X.Y方向垂直,类似这样的安装,如何保证垂直

网友:
最简捷精密的方法是采用高分子涂层技术安装。可以直接在导轨面上涂层,也可利用涂层制作引导面安装

网友:
传统方法,就是用 百分表测量方框尺的方法:比如,以x轴为准,把方框尺的一个面找正;再移动y轴,同时测量 方框尺的一个垂直面。如果精度超差,一般采用导轨磨,或者刮研的方法修正相应的导轨面,

网友:
你要有個精密校正過 XY 制具滑軌, 架上千分表來校正, 每隔10mm, 要做一點校正, 同時要能調校研磨控制物誤差在 1~1.5um之間以下, 這是日本的要求標準, 台灣是2~3um以下

网友:
2楼的方法比较常用,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