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S是防抱死系统不知道怎么工作的,防抱死具体起什么作用

楼主(2009-08-19):
我有点想不通,防抱死,就是不让它抱死,而不抱死怎么能杀住车,有高手指点一下,我好迷惑

网友:
防抱死是为了高速紧急制动时车轮能够继续导向实现转弯功能。
如果采用传统的制动方式,高速紧急制动时,车轮抱死,即使转向也不能实现转弯;
ABS的是断续制动,通俗的说法是点刹。保证高速制动时实现转向功能,避免事故~~~
一点猜测,希望引来专业解答

网友:
专业的解释
http://auto.eastday.com/eastday/ ... ject1ai1133844.html

网友:
防抱死制动系统(ABS)
  ABS是Anti-lockBrakingSystem缩写。世界上最早的ABS系统是首先在飞机上应用的,后来又成为高级轿车的标准配备,现在则大多数轿车都装有ABS。
  众所周知,刹车时不能一脚踩死,而应分步刹车,一踩一松,直至汽车停下,但遇到急刹时,常需要汽车紧急停下来,很想一脚到底就把汽车停下,这时由于车轮容易发生抱死不转动,从而使汽车发生危险工况,比如前轮抱死引起汽车失去转弯能力,后轮抱死容易发生甩尾事故等等。安装ABS就是为解决刹车时车轮抱死这个问题的,装有ABS的汽车,能有效控制车轮保持在转动状态而休会抱死不转,从而大大提高了刹车时汽车的稳定性及较差路面涤件下的汽车制动性能。ABS是通过安装在各车轮或传动轴上的转速传感器等不断检铡各车轮的转速,由计算机计算出当时的车轮滑移率(由滑移率拢了解汽车车轮是否已抱死),并与理想的滑移率相比较,做出增大或减小制动器制动压力的决定,命令执行机构及时调整制动压力,以保持车轮处于理想的制动状态。因此,ABS装置能够使车轮始终维持在有微弱滑移的滚动状态下制动,而不会抱死,达到提高制动效能的目的。

网友:
ABS防抱死制动系统全解析

    汽车的制动性能是汽车的主要性能之一,重大交通事故往往与制动距离过长、紧急制动时发生侧滑等情况有关,所以汽车的制动性能是汽车安全行驶的重要保障。目前ABS防抱死制动系统已被广泛运用于汽车上。什么是ABS?了解它的优点和局限有助于行车更安全。

  ABS的原理

BS是防抱死制动系统的英文缩写, 英文的全称是Anti-lockBrakingSystem,或者是Anti-skidBrak?ingSystem。该系统在制动过程中可自动调节车轮制动力,防止车轮抱死以取得最佳制动效果。

  一辆汽车制动性能的好坏,主要从以下三方面进行评价:1、制动效能,即制动距离与制动减速度;2、制动效能的恒定性,即抗热或水衰退性能;3、制动时汽车的方向稳定性,即制动时汽车不发生跑偏、侧滑以及失去转向能力的性能。

  通常,汽车在制动过程中存在着两种阻力:一种阻力是制动器摩擦片与制动鼓或制动盘之间产生的摩擦阻力,这种阻力称为制动系统的阻力,由于它提供制动时的制动力,因此也称为制动系制动力;另一种阻力是轮胎与道路表面之间产生的摩擦阻力,也称为轮胎——道路附着力。如果制动系制动力小于轮胎—道路附着力,则汽车制动时会保持稳定状态,反之,如果制动系制动力大于轮胎——道路附着力,则汽车制动时会出现车轮抱死和滑移。

  如果前轮抱死,汽车基本上沿直线向前行驶,汽车处于稳定状态,但汽车失去转向控制能力,这样驾驶员制动过程中躲避障碍物、行人以及在弯道上所应采取的必要的转向操纵控制等就无法实现。如果后轮抱死,汽车的制动稳定性变差,在很小的侧向干扰力下,汽车就会发生甩尾,甚至调头等危险现象。尤其是在某些恶劣路况下,诸如路面湿滑或有冰雪,车轮抱死将难以保证汽车的行车安全。另外,由于制动时车轮抱死,从而导致局部急剧摩擦,将会大大降低轮胎的使用寿命。

  ABS通过控制作用于车轮制动分泵上的制动管路压力,使汽车在紧急刹车时车轮不会抱死,这样就能使汽车在紧急制动时仍能保持较好的方向稳定性。在没有装备ABS的汽车上,如果在雪地上刹车,汽车很容易失去方向稳定性;同时驾驶员如果想停车,必须使用液压调节器(又称执行器)。反之,如果汽车上装备有ABS,则ABS能自动向液压调节器发出控制指令,因而能更迅速、准确而有效地控制制动。

  ABS的优点和局限

  ABS的功能是通过调节、控制制动管路压力,避免车轮在制动过程中抱死而滑移,使其处于滑移率15%—25%的边滚边滑的运动状态。其优点如下:1、改善汽车制动时的横向稳定性;2、改善汽车制动时的方向操纵性;3、改善制动效能;4、减少轮胎的局部过度磨损;5、使用方便,工作可靠。

  同时我们应该了解,ABS系统本身也有局限性。在两种情况下,ABS系统不能提供最短的制动距离。一种是在平滑的干路上,由有经验的驾驶员直接进行制动。另一种情况是在松散的砾石路面、松土路面或积雪很深的路面上制动。另外,通常在干路面上,最新的ABS系统能将滑移率控制在5%—20%的范围内,但并不是所有的ABS都以相同的速率或相同的程度来进行制动(或放弃制动)。

  不管一个ABS系统多么完善,它仍然摆脱不了一定的物理规律。尽管四轮防抱制动系统能使汽车在尽可能短的距离内进行制动,但如果制动进行得太迟,使之在与障碍物碰撞前不能完全停下来,仍不能阻止事故的发生。但是,由于四轮防抱死制动系统保留着控制转向的能力,因此,在制动过程中有可能绕过障碍物,避免可能发生的事故。ABS系统不能违背物理规律的另一种情况是当汽车在弯道上行驶时,其速度超过了物理学上所允许的速度,在这种情况下,即使ABS系统也不能阻止汽车在离心力作用下离开弯道。但是,ABS系统能使汽车在此过程中降低车速和实现可靠的转向,这样就减轻了可能发生碰撞的危险性。另外还要考虑的是道路表面情况。没有装备ABS系统的汽车在湿滑路面或有冰雪的路面上制动时,制动距离较长,而且不能猛烈转向;在装备ABS系统的汽车上也是如此,因为尽管ABS能提供附加的制动控制和转向控制,但它不能解决这样一个客观的物理事实,那就是在较滑的路面上,可利用的牵引力很小

网友:
http://6.cn/watch/197360.html

看一下2部车的轮子  直观感受一下

网友:
谢谢大虾们 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