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相三线的供电系统数控设备能用吗?

楼主(2009-08-19):
好老旧的供电系统,不知道数控机床能否使用,没接地和接零线,那我该怎么接线才能确保安全呀?又不懂电气

网友:
也不太清楚,不过真要用,单相电采用隔离变压器,所有低(0)电位应该全部浮接,机床本体应该接大地(在机床周围打地桩)。不知可行否??

网友:
这个和TN-S供电系统中常用的中性点接地有什么差别?

网友:
单独做接地线就可以,接地线有讲究。60*60的角钢焊成一个800*800的方框,在合适的地点挖个1米见方,800深的土坑,按800*800的尺寸在坑底打入4根60*60*800的角钢,入土大于600mm,再把先前的方框和放入坑内和4根角钢焊接牢固,并撒上工业盐,用接地专用摇表一极接角钢,另一极在40m开外去测大地电阻小于0.2欧,ok。填上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