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批量加工如图零件,有什么好方法?

楼主(2009-08-19):
我这有这样一个零件,直径12的铝棒,加工成如图所示是零件,请教各位有什么好的小批量加工的方法。

网友:
上加工中心上做就ok了,,,

网友:
线切割 便宜又不慢

网友:
顶楼上,线切割不错

楼主:
兄弟们,麻烦你们看清楚了再回答。这个零件用线切割,你们想清楚了吗?一圆柱体,沿轴线开四条r=2.25的槽,在一端头还有两条交叉的。加工中心恐怕也不够快啊?费用合理吗?
是否能采用冷拔等其他的工艺,精度要求不是很高。

网友:
可以采用冲压的方法。

网友:
冷拔后切断再加个两端的

网友:
挤形材不就可以了嘛!要啥形状就啥形状,只要精度要求不是很高!

楼主:
有做过铝冷拔的大侠介绍一下啊。

网友:
量少开铝挤模不合算吧,再说切断后需二次加工R,个人认为用雕铣机做就可以啦,费用没加工中心贵,效果一样。

网友:
图画的对吗?没表达清楚

网友:
小批量,可以考虑铣削.

网友:
要是量很小就用线切割吧,量很大的话我倒是可以给你设计个工装,普通床子上就可以很快得加工
两外请楼主把公差等要求标一下

网友:
这个图的左视图花的有点“那个”,让人看不懂。

网友:
冲压可以做出来

网友:
做个固定工装多件装夹,然后上钻床钻出来,效率又高成本又低,这还不简单。

网友:
开模冲压~~~很简单
不想冲的话也可以上带分度盘的立铣...比较容易搞出来.
还可以上车削中心,一把轴向动力刀,一把径向动力刀...轻轻松松搞定,还能完成切断.
另外这个图的左视图不完整,如果按照国内的翻转习惯来说的话

网友:
加工中心不行,又贵又慢.冷拔也不行,端面的槽子没法做.
我看你还是做一个模子,填上铝棒,一个一个压出来吧.(做模的钱比冷拔模要便宜多了)

网友:
铣床  用分度头铣

网友:
带铣头车床直接做不行么

铝冷拔肯定的开模吧  那样  小批量不划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