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软件能将DWG文件转换成PRO\E直接使用的格式?

楼主(2009-08-19):
有没有什么软件能将DWG文件转换成PRO\E直接使用的格式

网友:
直接用pro/e打开DWG文件即可

楼主:
PRO\E好象没有这个功能

网友:
PRO\E好象没有这个功能
引用 网友A:

在打开DWG文件夹的时候,文件类型选择所有文件你就能看到dwg
直接打开就OK了,不过可能会丢失一些东西,比如标注样式之类的。

网友:
直接用PRO/E调取图形来自于文件

网友:
直接打开好像不可以,有时从DWG调用感觉会变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