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停与停止在停车过程中是否存在区别?

楼主(2009-08-19):
请问一下急停与停止在停车过程中是否存在区别?

网友:
急停一般是停全系统,停车一般是停一个过程或一个步骤,

按钮也不一样,急停是一个红色大蘑菇钮,用于拍停,再复位要人工干预,

网友(点评):
佩服 大侠什么都理解的这么透彻 一点毛病都挑不出来

楼主:
首先表示感谢。可能是我没说清楚,我想了解一下对同一设备主机而言,是否是 :停止通常为有延时停车,而急停无延时直接停车。(主电机有抱闸)

网友:
停止,就是按正常方式停车,需要延时就延时
急停,是无条件停车,停全线,而不是停你自己的那台电机。

网友(点评):
大侠理解的这么透彻

网友:
急停多为保护人员、设备、产品等而设,在满足人员及设备安全的前提下是越快越好了,
而普通停止多是要把设备的动作完成后进行,当然,涉及到人的安全的急停要更复杂一些了。

网友A:
急停,顾名思义就紧急停止。是紧急的情况下使用,是安全为目的,是最大限度保护人的安全,有可能对设备造成不利影响,其电路符合安全标准。从急停开关到安全继电器到最终执行器都要相应的要求,不能乱搞。
停止,是按一定顺序和流程进行停车,主要是考虑设备和工艺过程。无强制性的安全标准。
所以,不要把急停开关当停止开关用,没好处。

网友:
二楼说的好,急停一般是停全系统,停车一般是停一个过程或一个步骤

网友:
严格意义上讲,急停是在非正常意义上需要紧急停车的时候用的,正规大公司的生产线,尤其是欧美国家的生产设备,急停开关连接的断路控制元件,是一个专业器件,叫做安全继电器,这东西动作原理很简单,用2个交流接触器和几个按钮开关,搭建一个互锁电路就可以实现,但是,这东西是经过专业安全认证的,死贵,偶以前改造过一条意大利的生产线,为了实现原配置的一致性,买那个皮尔兹安全继电器花了3000多,很小的一个东西,醒目的黄色,这是规范的急停电路里必须有的东西,这是价格高的原因,我见过几乎所有的欧美生产线都有这个东西,从电路上分析,急停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停机,只要急停动作,除了配电柜主电源开关和配电照明,整个生产线别的部分是不允许有电的,这就是老外的安全意识,在国内生产的设备上,我还没有见到过这个安全继电器,甚至日本的也没有

网友:
如果一个系统控制三个电机 ,你按了急停后, 三个电机都不能动。若 按了其中一个的停止按钮后, 其余两个还可以用, 打个比方哈。

网友:
以前单位的设备都有“急停开关”,生产线上有“安全拉绳”,“激活”时切断全线(单机情况下整机)。
主要目的是保障安全生产,预防突发事故和非预期的紧急状况。

网友:
有区别,急停就是无条件停止,而停车可以有条件停车

楼主:
基本上搞清楚了  感谢以上各位的回复

网友:
急停一般是停全系统,停车一般是停一个过程或一个步骤

楼主:
讨论一下常规的停车流程...

网友(点评):
刹车 熄火

网友:
这个过程肯定是有区别的,停车过程是电机沿斜坡函数发生器减速等待速度降到小于最小速度输出抱闸闭合信号
将电流环电流给定为零封闭脉冲,电机退出运行状态,降低励磁减小到停机励磁状态
急停是输入信号后直接封闭速度调节器,斜坡函数发生器,电流调节器,当输入电流为零是封锁脉冲,电机通过抱闸停车。

楼主:
这个过程肯定是有区别的,停车过程是电机沿斜坡函数发生器减速等待速度降到小于最小速度输出抱闸闭合信号
将电流环电流给定为零封闭脉冲,电机退出运行状态,降低励磁减小到停机励磁状态
急停是输入信号后直接封闭 ...
引用 网友B:
就希望了解此方面的信息。谢谢!

网友:
急停,顾名思义就紧急停止。是紧急的情况下使用,是安全为目的,是最大限度保护人的安全,有可能对设备造成不利影响,其电路符合安全标准。从急停开关到安全继电器到最终执行器都要相应的要求,不能乱搞。
停止,是 ...
引用 网友A:

是安全为目的,是最大限度保护人的安全
说的没错,但我觉得可能不够,应该说是为了保护人或者设备的安全或尽可能的降低设备的损坏程度才够全面,有时急停并不是因为人的安全(不会涉及到人),当然人肯定是第一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