需要在设备上安装一些标示牌,采用何种方式焊接最好?

楼主(2009-08-19):
需要在设备上安装一些标示牌,采用何种方式焊接最好?

楼主:
顶一下!希望大家畅所欲言!

网友:
多大的标示牌,一般用点焊很好,用金属胶等专用胶也很好的

楼主:
80*100左右   安装在设备或管路表面   金属胶是什么牌号的?

网友:
可以上网上搜一下,胶的种类太多了,效果也很好,粘合后特别结识,如果温度不高,我们以前甚至“过哥俩好”一类的

网友(2009-10-07):
可用丙酮清洗干净基体后用哥俩好甚至966粘接

网友:
焊个板,再铆上去

网友:
在标牌上打个小孔,然后用焊接将其填满,再打磨平整, 我们公司就这样用的

楼主:
感谢楼上各位回复

楼主:
初期想用点焊  采购设备成本高
后采用两侧打孔  螺栓固定  焊接螺栓端面的方式固定

网友:
可以直接拉铆在设备壳体上,既可靠,又美观,不要焊接,因为一旦焊接,就会有烧蚀,影响设备外观

网友:
支持10楼的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