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此孔专用夹具设计怎么做?

楼主(2009-08-19):
钻孔专用夹具怎么做?

网友:
没标注尺寸及公差。我看应以大孔为基准。

网友:
对啊,大孔就行了。。。

楼主:
小孔与大孔有中心距,以大孔为基准,但如何能够实现准确定位呢?钻小孔处外R为铸造毛坯面,用一V型块顶紧是否恰当?此件为批量生产,要求夹具满足尺寸要求并简单快捷!

网友:
图纸不太清楚,大孔上面是键槽吗?如果是,用大孔和键槽定位,很方便。

网友:
中心距及位置各参数要求很严格吗,不很严格划线打冲孔即可加工了
严格的话,大孔和小孔都要靠同一夹具加工,一次装夹定位,分别加工大孔,小孔大孔可以再采用扩孔,绞孔方式最终加工完成
也可以用坐标镗床加工

网友:
没标注尺寸及公差 ,如果公差严格应一

网友:
没标注尺寸及公差 ,如果公差严格应一次装夹.基本意见与上楼相同.

网友:
从楼主的想法看, 应该是用钻模加工就能够满足要求的, 建议用大孔和要钻孔处的R定位, 此R处的定位用可移动的V型铁,并在钻孔处的下方加一支撑点(只要让出需钻孔位置).

网友(2011-06-14):
没看懂,怎么工作的

网友:
楼主图纸不清楚,尺寸公差位置公差都没有。
从图面来理解,钻小孔应该以大孔及键槽定位,支持5楼的方法。

网友:
楼主图纸不清楚,尺寸公差位置公差都没有

网友:
中心距及位置各参数要求很严格吗,不很严格划线打冲孔即可加工了
 严格的话,大孔和小孔都要靠同一夹具加工,一次装夹定位,分别加工大孔,小孔大孔可以再采用扩孔,绞孔方式最终加工完成) e

网友:
很赞同:星光bj"的方案

网友:
冒个泡,大家辛苦了!

网友:
看上去是汽车刹车调节臂,所谓键槽的位置是安装小蜗杆,大孔安装涡轮,一般来说,小孔和大孔没有位置要求,公差在毫米级。钻孔以小头外侧定位可以满足要求,条件是没有毛刺飞边。

网友:
16楼这位大侠是行家啊!如果是那样的话就加工就方便多了!

网友:
哥们是作调整臂的吧哪个厂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