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100编程中的第二次定位---请教

楼主(2009-08-19):
关于AP100编程中的第二次定位的问题,
程序编好后,在冲切第二次定位后,机床总是会报警,不知是什么原因啊
经常在此处报警,
.......
G70X1135.5Y543.
G27X989.
......
我通过修改Y值后有时可以解除,但有时改后板材不能被压住.这是什么原因啊?Y值是否可以在系统中设定啊,如何才能给Y一个适当值啊?

网友:
可能是Y值过大,操作工在实际工作中跟据板材的大小添加G93时有可能造成第二次定位时报警。

楼主:
那有什么好的解决方法啊,上面的楼主.可不可以在编程的时候就避免这种问题的出现呢?

网友(2011-12-15):
编程设置材料大小与实际不符,导致修改,G98或G93坐标引出超出范围。

网友(2012-11-29):
是什么情况要使用二次定位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