折弯时下模开口大小不同会对展开尺寸的影响---请教

楼主(2009-08-19):
下模槽越大,展开系数越大,折弯后成形尺寸就越大,下模越小,展开系数越小,折弯后成形尺寸就会偏小。
也就是说下模槽大小不同,展开尺寸就不同。

网友:
但也使用有个度的。
比如2MM的铁板你用V6/30度的永远折不到90度。
一般情况铁板的话是板厚的5-8倍来合适的选择使用。
  铝板的话就要偏大点。并要注意铝屑的清理。

网友:
下模开口大小

1  如5mm板厚,折边机折不动,换7mm的下模就折的动了
2  板厚、上模不变,   下模开口变大,引起零件折后的圆角变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