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W管路自制元件的问题

楼主(2009-08-19):
我以SW自带的标准件为模板,自制了管和接头,但是进行管路连接时却显示“在此管道中没有发现有效的配置”,是什么原因?有效的配置是什么?

ps:下面是我赋予管和接头的属性
  $属性@管道识别符号 外径@管道草图 内径@管道草图 名义直径@过滤器草图壁厚@管道草图 厚度@抽壳$属性@规格
管10-2 20 18 16 1 A1
接头 接头10-220 18 16 1 A1

网友(2011-12-26):
需要属性一致啊,管路跟连接点的属性要匹配。

网友(2012-07-05):
给接头添加连接点时,选择的接管规格要与管道规格一致,比如说你指定与接头连接的管为0.5,然后你要把这个接头装在1的管上,就会出现你所说的问题啦。